隐形光纤布线各位自己可以搞定么?

楼主(2024-06-20):
听说透明光纤+热熔枪就能布设光纤了,
这里有人是自己diy搞的隐形光纤布线么

网友A:
布线肯定没问题啊,关键是做端子,常规是熔接的,现在也有免焊的,效果好不好另说,价格也是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布线肯定没问题啊,关键是做端子,常规是熔接的,现在也有免焊的,效果好不好另说,价格也是不便宜 ...

最好热熔 ,冷接也不是不行

网友:
用热熔胶么,时间久了 不得发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热熔 ,冷接也不是不行

大头你做过接头?

网友:
如果有设备,不管冷接头还是热熔均可以。没设备除了接线,其他者不行。

网友:
效果好不好

网友D:
热熔胶再加点透明硅橡胶,704可以拆卸。。。
这玩意不用自己搞,自己搞要弄个300+以上好使的切割刀冷接。。。低价的万一冷接根本不能用。。。

你等装宽带了让人另家付费50一个做两个头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头你做过接头?

热熔搞过  ,冷接没弄过需要专门切割刀啊不知道用壁纸刀能不能行

网友:
冷刀几十块,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熔搞过  ,冷接没弄过需要专门切割刀啊不知道用壁纸刀能不能行

不能,必须用切割刀,    犟驴和超高手除外

网友:
接不好对传输影响和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熔胶再加点透明硅橡胶,704可以拆卸。。。
这玩意不用自己搞,自己搞要弄个300+以上好使的切割刀冷接。。 ...

热熔胶再加点透明硅橡胶具体怎么做?

网友:
家里有宠物的话建议隐形光纤也可以当作不是隐形的用,可以买质量好点的最小号的线槽围着踢脚线、门框边强直角边走一圈,也不是很难看,我妹家猫咪总是对这玩意感兴趣,明明不起眼的玩意儿,猫却总是喜欢用爪子抓......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熔胶再加点透明硅橡胶具体怎么做?

先用热熔胶临时固定,然后打透明硅橡胶(硅橡胶24小时固化)。。。

网友:
瞬干胶顺着门脚踏脚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熔搞过  ,冷接没弄过需要专门切割刀啊不知道用壁纸刀能不能行

还有一种研磨成型的,不需要切刀,剥好后直接插进配套的端子里,头部是空心的,光纤伸出一截,这时滴上UV胶,紫外灯固化,然后用研磨机打磨、抛光,就可以用了,效率没有热熔和冷接高,但效果比冷接的好,也不比热熔的差

网友:
找装维小哥接线最方便,热熔胶感觉不太好吧。找找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品

网友E:
隐形光纤的铺设没问题,个人无法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隐形光纤的铺设没问题,个人无法接头

冷接连接速度也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