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宏基奇葩bug刷bios救活了,求真正能修改UUID的软件

楼主(2024-06-20):
昨天把4750G的老本子折腾挂了,只是在bootice里删了几个多余的uefi启动项,重启后就卡logo,尝试过盲刷根本不读盘,今天拆了,风枪吹下bios芯片,上ch341写入,恢复好,复活了,只是UUID之类都没了,连acer品牌信息都没了,想求个能改UUID的软件,以前试过dmi修改的根本不成功
补几个图,这版好像改良了,把cpu供电那个故障率很高的电容取消了,改成外围的几个钽电容
另外这个机器淘来的时候是屏不亮不显示,检查发现这里挂了,飞线搞定,又用了五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A:
前面没搞懂你改的是哪里,后面看了下,你说的应该是这里

该功能在UEFI引导的系统中软件可用。
这里操作的是固件中的启动选项,这里的操作是可以进入计算机的UEFI设置界面Delete、F2、F10或F12等)进行恢复默认来恢复的
根本用不着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没搞懂你改的是哪里,后面看了下,你说的应该是这里

该功能在UEFI引导的系统中软件可用。

对,就是这里,如果系统和bios都支持uefi,这里左边栏是有uefi启动项列出来,我就是删了启动项嘎屁了

这个bug只出现在少数机型,包括手上这个4750G,类似的4752都存在这个问题,以至于官网干脆下架了新版bios

机器虽然复活,但是已经不支持uefi启动了

网友B:
一直就没看明白,怎么还能删除bios里面的启动项?是编辑完bios然后写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就没看明白,怎么还能删除bios里面的启动项?是编辑完bios然后写入的吗? ...

是在pe下,用这个软件,删除bios里uefi启动项,比如我装过很多系统测试,w10,uos,这些每个版本都在bios里留下启动项,每次F12选择启动设备,一堆没用的,正常时可以在bios里删,下次启动bios会自动导入uefi启动项目

然而这个机型bios存在bug,uefi+gpt分区,很容易出现bios破坏的情况,好像当年大面积出现,官网下架了支持uefi的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里,如果系统和bios都支持uefi,这里左边栏是有uefi启动项列出来,我就是删了启动项嘎屁了

这 ...

其实这里所做的操作就是相当于平常我们讲的COMS里设置一样,COMS恢复默认,扣出主板电池恢复默认一个道理。
你前面说了可以重现问题,何不试试UEFI设置恢复默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里所做的操作就是相当于平常我们讲的COMS里设置一样,COMS恢复默认,扣出主板电池恢复默认一个道理 ...

进不去cmos设置,不然就不会刷bios了,这个机器主板分批次的,还不能免拆刷,有人用烧录夹烧好的,但我这个夹上去不行,供电电流很大,ch341上的ldo带不起,只能拆下来烧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pe下,用这个软件,删除bios里uefi启动项,比如我装过很多系统测试,w10,uos,这些每个版本都在bios ...

我还有个一体机,查看主板芯片说支持这CPU支持那CPU的,结果换上后都点不亮,也有朋友讲是BIOS里面不支持的,让我刷BIOS,但我也不会,现在扔一边等着换5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个一体机,查看主板芯片说支持这CPU支持那CPU的,结果换上后都点不亮,也有朋友讲是BIOS ...

cpu接口相同且确定芯片组支持的话,可能需要刷cpu微码,要修改bios文件添加进去再刷,试试折腾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接口相同且确定芯片组支持的话,可能需要刷cpu微码,要修改bios文件添加进去再刷,试试折腾呗 ...

不折腾了,也不会折腾,很老的电脑了,还是775针的呢,顶天4G内存,回头给废品了就。卖也卖不出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