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66W手机充电器的充电电压到底是多少?

楼主(2024-06-20):
买的66W快充,上面写着支持5V==2A 或 10V==4A 或 11V==6A,那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到底是多少V?

是根据手机电量自动选择的吗?

那么把66W快充用来给某些限定5V充电的设备充电,会不会烧坏啊?

网友:
有协议,放心插,你考虑的问题研发人员早考虑过了...

------------------------

网友:
手机充电协议,自动选择。不支持协议,5V2A充电

网友:
不会充坏,我试过。

网友A:
类似快充协议的东西几十年前就有一个协议一直在用,就是网线的poe协议。不同普通的网线是纯走信号的,poe还能供电,供电电压还不低(40-60V),那不支持poe协议的设备是不是不能连poe接口网口呢?不是的,供电前都是要协商的,供电和终端两方都支持,电压才会抬起

网友:
有协议,握手通过了才能在特定电压下运作,诱骗器就是这样的原理。

网友:
诱骗器真的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快充协议的东西几十年前就有一个协议一直在用,就是网线的poe协议。不同普通的网线是纯走信号的,poe还 ...

明码标价poe严禁插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快充协议的东西几十年前就有一个协议一直在用,就是网线的poe协议。不同普通的网线是纯走信号的,poe还 ...

原来如此,涨知识了

网友:
输出有协议,

网友:
手机充电协议,会自动选择,不会充坏手机的

网友:
可以用诱导器验证一下电压值

网友:
肯定有协议的

网友:
确实风险比较大,线都能烧?

网友:
默认5V 1A多 看握手协议 握手后按协议升电压电流

网友:
确实和POE是差不多的意思,但是PD更加通用,type-c接口,现在最高电压也已经发展到50V了,总功率可以240W。

网友:
所谓协议,就是指需要双方协商的,充电器插上后会问一下手机,你想要多高电压,我这里有5V 10V 20V,手机告诉它了,它就输出对应电压就行

网友:
充电器有自动匹配电压的

网友:
看手机支持的

网友:
66W的PD充电器诱骗最高2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