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汽车空调鼓风机调速电阻失败维修案例

楼主(2024-06-20):
媳妇说空调随机不出风,一般运行十几分钟后容易出现故障,因为车一直是媳妇开,之前以为是空调故障,后来一次让媳妇切换风量,切换后就正常了,所以怀疑鼓风机调速电阻问题。

一番操作下来,调速电阻丝没问题,216°温度保险用250°热风枪吹都不带断电,排除保险问题,那调速电阻模块没问题,那问题就来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最怕这种偶发性故障,我上车测试就好好的,媳妇一开就随机趴窝,pp2000没有故障码,所以空调控制回路应该没问题,难道是鼓风机碳刷磨损虚接?

楼主:
我试车时吹风正常,更换电阻后吹风还是正常……

网友A:
围观车多的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围观车多的壕...



还有一辆雅迪

网友:
昨天加氟也不行

网友:
简单,和媳妇换车开几天就知道了

网友:
偶发故障多试试车,老车碳刷磨损可能性大

网友B:
这个构造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构造是什么原理?

端子右1正极输入,端子左1开始依次是1.2.3档调速输出,就是简单的电阻降压调速

网友:
坐等破案的那一天

网友C:
现在车空调风扇是不是都直流无刷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车空调风扇是不是都直流无刷电机了?

无刷电机不是这样调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车空调风扇是不是都直流无刷电机了?

100左右的还是碳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构造是什么原理?

这种是电阻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