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小新Pro13(2020年款)笔记本不充电~一颗滤波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6-21):
邻居送修一台联想小新Pro13-2020款的笔记本,说用着好好的,插上充电器就不充电了,拿到后插type C充电线测试5V不升压,正常是要升到20V

拆下D壳,内部好多灰尘

略作清扫后拆下电池

插type c充电线分别在两个C口上热成像仪下看下,发现有两颗小IC发高热

万用表测试下发热处旁边的电容位置,阻值近乎短路了

看看点位图及原理图,发热的IC是个VBUS开关芯片,它发高热并不一定是它坏,应该是后级有短路

先拆下风扇,需要再进一步检测整个主板

拆下主板,背面有一大块屏蔽贴纸

撕开贴纸,就可见主板背面元件了

正面也单独拍个照

单板就容易在热成像下全面检测了,最后发现此处一颗电容发高热

万用表再测试下此处,近乎短路,与前面VBUS开关芯片测试值一致

仔细看此电容有些变色了

拆下它后再测试阻值恢复正常

测试验证下拆下的电容,确实击穿了

插type  C线上电测试下,电压约20V正常了

为了完美而补回一颗25V耐压的电容(此网络上很多颗电容也可以不补),0805体积稍微大点,把最右边的一颗移过去,大体积电容焊最右边位置了

再测试下二极体压降值,当然是正常的了

看看点位图及原理图,原PC73电容是10uF/25V-0603的

CPU及显卡芯片上重新打上导热膏

内部再次稍作清洁

开机插充电线,type C正常充电输出约20V电压了

完美修复联想小新pro 13寸笔记本不充电问题

END
论坛还是有会员在质疑为何总是邻居,我家的小区较大,万人以上的小区,大部分顾客都是邻居来的!

网友A:
高手好样的,经验可佳

网友:
信上万人的小区,壕无人性啊...

----------------------

网友B:
你要是住在我们小区,人口顶多上千。而且多是老年人,你顶多修修他们儿女淘汰下来的二手手机,还有大屁股电视

网友C:
问题不在于邻居,而在于为何都是女邻居..........................

网友D:
这个贴纸是绝缘的吗?看着像铝箔呀

网友:
热成像仪利器+好技术,又可愉快的加鸡腿了

网友E:
密密麻麻的 手上也有一台联想的 短路 一直查不出原因  看来估计也是电容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贴纸是绝缘的吗?看着像铝箔呀

上面镀了塑料膜的锡纸

网友:
发财电容造就一大批高级电子维修工程师,工程师日理万机才能住上万人的小区!

网友:
这么多电容并联,好像噶掉一个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好样的,经验可佳

欢迎观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住在我们小区,人口顶多上千。而且多是老年人,你顶多修修他们儿女淘汰下来的二手手机,还有大屁股电 ...

我们这边老人小孩也较多,一个大学校学位都不够用,年轻人大部分去深圳上班了,周末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不在于邻居,而在于为何都是女邻居..........................{:0 ...

男邻居要上班挣米,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贴纸是绝缘的吗?看着像铝箔呀

是铝箔的,另一面有黑色绝缘胶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密麻麻的 手上也有一台联想的 短路 一直查不出原因  看来估计也是电容问题 ...

买个热成像,很快查出问题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镀了塑料膜的锡纸

不是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财电容早就一大批高级电子维修工程师,工程师日理万机才能住上万人的小区!
...

造就,不是“早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财电容早就一大批高级电子维修工程师,工程师日理万机才能住上万人的小区!
...

不做维修也要住万人小区的,又不是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