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萤石国内版(CS-H6C)刷海外版固件简单教程

楼主(2024-06-21):
简单教程,关于如何刷固件
拆机,没啥好说的

楼主:
上小夹子,拿到串口的物理接口,另一端找个串口模块接电脑上

楼主:
打开串口监视器,波特率115200,上电并让其系统加载一小会(大概30秒-1分钟)
找到其中的getDevModel dev_type:XXXXXXXXXXX,记下来,这是你的设备型号

以楼主的设备举例,为getDevModel dev_type:CS-H6c-V101-1G2WF

楼主:
接下来,找到海外版的硬件型号,楼主的对应海外款型号为CS-H6c-R101-1G2WF(参考国内版为CS-H6c-V101-1G2WF), 注意,这个对应关系不能找错了,否则变砖警告。

接下来,去下面这个网址下载海外版固件,这是萤石的新加坡海外服务器
http://sgpdownload.ezvizlife.com ... /XXXXXXXXXXXXXX.dav
把下面的XXXXXXXXXXXXXX替换成你的设备型号,以楼主为例,是
http://sgpdownload.ezvizlife.com ... -H6c-R101-1G2WF.dav
应该可以直接下载到

如果网站返回404,则检查是否找错了海外版的硬件。。。

楼主:
到此,你现在应该已经有了海外版固件。海外版固件和国内固件不能直接互刷,因为萤石Uboot会校验固件名称,如果直接刷会报错如下图

下图是错误示范

楼主:
萤石的固件是加密的,幸运的是有办法哈哈哈,使用下面这个工具,可以修改固件头,把海外版固件头修改成国内版固件头

所以,你相当于使用这个工具,制造一个打着国内版名义的海外版固件,以此来避开UBOOT校验

把下载好的海外固件改名为digicap.dav,放在工具目录下,进入terminal输入
.\hiktools05R1.exe lang digicap.dav 2

这样,便可以修改海外固件,使其带有中文固件头
下图为工具输出结果

楼主:
接下来搭建tftp服务器,首先下载tftpd64,一个开源的windows tftp服务器客户端
https://bitbucket.org/phjounin/tftpd64/downloads/

打开后在Settings-Global,关闭除了TFTP Server之外的其他服务。
接下来去修改自己的网卡设置,把电脑网线直连萤石摄像头接口,然后控制面板种,修改电脑网线接口如图并应用。

接下来,萤石摄像头断电并上电,注意观察串口监视器,当出现uboot时ctrl+c中断引导,你有2秒钟完成该操作

楼主:
假设你之前一切都正确,现在打开tftpd软件,按如下设置服务器,上面的路径是你之前修改好的海外固件的目录,软件开着就可以了

楼主:
最后,在uart界面里输入upf
摄像头会自动连接tftp服务器,并加载固件完成刷写,重启后固件便升级完成

网友:
感觉很麻烦的样子

网友:
感谢分享,写的比较细,具有参考意思,但很多人看不懂。 大概思路是,获取原设备型号,根据型号特征下载对应的国外固件,修改固件头,伪装通过刷机验证,架设TFTP 服务器,让摄像头连接服务器升级固件。

我想问问国外固件有什么优势。其实可能对这里拆机高手来说,刷编程器固件来的更快。 不过你这属于免拆刷固件范围,需要相应的软件网络基础

网友(2024-07-25):
你好,hiktools05R1.exe软件,解包固件和打包固件怎输入

网友:
海外版刷完后运行稳定吗?

网友:
中、 外版有什么差别。

网友:
萤石的相机?

网友:
楼主好,这个海外版和国内版的固件差别是什么,能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刷海外版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最近从闲鱼上陆续买了几个萤石的XP1(2WF和3WF的)、H6C,未解绑的。刷机是用ch341a土豪金+sop8夹子,将固件读出来保存到电脑,再买几个解绑号(也是闲鱼)换到固件里,写回去,就完成了解绑。
话说,这国外版的固件和国内版的固件啥区别?给大伙讲讲啊

网友:
我不会刷机,但是买了几个被刷成萤石海外版的摄像头了。

缺点:必须电脑设置摄像头,然后用海外版萤石app添加摄像头。例如:iphone用美区apple id下载ezviz,然后添加摄像头。

优点:可以用黑群添加这个摄像头,实现存储在nas里。
当然你在ezviz app查看摄像头,但是不能回看,你也可以自行购买云存储回看。我不清楚插了内存卡是否支持回看(我有黑群了还买啥内存卡,那不是浪费么)。这个app的好处是可以分享给其他人通过ezviz 观看。

当然我有动态公网ip映射后可以通过ds cam 这个app在外面连接家里的黑群,观看自家的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从闲鱼上陆续买了几个萤石的XP1(2WF和3WF的)、H6C,未解绑的。刷机是用ch341a土豪金+sop8夹子,将固件 ...

大佬,国内版的固件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