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验证一下电阻及仪表准确度

楼主(2024-06-21):
做的电阻板

测量数据

选5号板为例,用小电桥验证一下

基本还是可以的,证明万用表的准确度基本可信

网友A:
这电桥不错啊,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桥不错啊,多少米?

也一般吧,现在不知多少了,好像400多买的几年前

网友B:
最下面那个电阻为什么比上面那些瘦那么多?

网友C:
谢谢分享,不过我更眼馋楼主的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那个电阻为什么比上面那些瘦那么多?

吃藏秘排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不过我更眼馋楼主的设备啊。

你少买一辆电动车,就都有了

网友D:
大红袍都用上了,精度温漂是不是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红袍都用上了,精度温漂是不是差了点

哈哈,简易版嘛,温漂影响不大,主要3-4位表用

网友:
算一下误差嘛,看数据眼观就是漂移严重其实可能就是万分之零点几的差异. 有这个可以看自家3位4位表的差异啦,我就是用基准把自家的固纬台式表走咸鱼的,之前看不上的安能低价表现在用起来也有点信心了.

网友E:
楼主整个电阻箱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整个电阻箱玩玩吧

感觉那玩意没啥用

网友E:
换着挡挨个儿测一下误差玩。
那玩意老好了,波段开关一般都是镀银触点的,不过放到现在基本也都氧化了。

网友F:
标准电阻和电桥哪个更精确呢?谁验证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准电阻和电桥哪个更精确呢?谁验证谁?

哈哈,你是没看明白,电阻是万用表测的,用电桥再测一遍

网友G:
做的不错,挺漂亮的!其实就算每天什么都不干,就这么静静地看着这些电阻,也是一种幸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不错,挺漂亮的!其实就算每天什么都不干,就这么静静地看着这些电阻,也是一种幸福! ...

哈哈,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着挡挨个儿测一下误差玩。
那玩意老好了,波段开关一般都是镀银触点的,不过放到现在基本也都氧化了。 ...

一些高端电阻箱开关性能很好,常见的低端电阻箱ZX21开关接触电阻没那么稳定。
1975年产的0.01%精度ZX54电阻箱,放到现在还是很好,切换开关弹片镀银,拿出来直接测试,8个开关接触电阻加导线电阻10mΩ左右很稳定。
低端0.1%精度的ZX21内部的开关接触电阻稳定性就差多了,切换开关的铜合金弹片没有镀银,1个月不用,有时6个开关总电阻会升到1Ω左右。每个开关多转几圈,总电阻降回到30-35mΩ左右,应该是触点氧化了。

网友:
还是成套的四线制的标准电阻比较诱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

你天天都这么幸福,天天都有新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