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串磷酸铁锂智能充电器

楼主(2024-06-21):
收到一个坏的,换电柜磷酸铁锂智能充电器20串的,输出73伏10安,充电器是坏的,后级整流虚焊炸机,换了前级保险,扁桥,两颗高压MOS,现在可以通电了,通电亮黄灯自检,过几秒后红灯闪同时风扇启动,闪个几十次后,红灯常亮输出继电器吸合,输出正负极有1.5伏电压输出,过一会亮绿灯,继电器释放,同时风扇停止,带485通讯,有一个小板,输出小线插头有2.69伏电压,初级高压MOS驱动,由一颗SCT2240Q栅极驱动芯片驱动,次级电流检测由一颗3PEAK6002思瑞浦微功耗运算放大器,不知道怎么使用,有知道的交流一下

网友A:
接上电池。让他检测到

网友B:
不错,还带保护板通讯的

网友:
这个充电器很智能啊
都黑了

网友C:
做工不错,改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电池。让他检测到

改天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还带保护板通讯的

要再倒腾一个485通讯保护板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再倒腾一个485通讯保护板吗?

最好是,让它匹配充电,找没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的好狠

次级整流虚焊炸机,前级扁桥高压MOS击穿,保险烧断,换后可以通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改可调电源

好像有单片机,不知道怎么玩,有485通讯,不知道有没有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让它匹配充电,找没解锁的

还是不行,充电器和电池不识别,不会玩了

网友:
接上电池看看

网友:
找到带保护的光耦,把它短接应该就能启动了

网友:
改造成电源不错。

楼主(2024-08-07):
充电器上有一个小板485芯片还有个逻辑反相器Z04M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485和保护板的485的通讯握手成功才会有输出吧!

网友(2024-12-24):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充电器,抽空试试,看GD32F103C8TB能不能破解

网友:
都是单片机控制的,维修有点小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