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折叠加湿器风扇不能充电了,不知道如何打开,论坛求助无果,还好抖音....

楼主(2024-06-21):
折叠加湿器风扇不能充电了,不知道如何打开,论坛求助无果,还好有抖音....
风扇加湿器:3.7V锂电池供电,USB-micUSB充电输入接口,两个机械按键,一个风扇功能,一个加湿功能。六个单色指示灯,一个风扇,一个108K雾化片。

1、风扇开关按键
短按按键三档风速切换 三档电压值分别为:一档风速5V→二档风速7V→三档风速9V→关机
3个绿色LED灯,在不同风扇档位做不同的跑马灯显示,一档跑马灯速度最慢,二档速度中等,三档速度最快;
灯亮速度根据档位来变换。

2、喷雾开关按键
短按喷雾再次按键后喷雾停止。喷雾的状态同时 3个蓝色LED灯跑马灯显示代表正在喷雾。

充电功能
充电时→3个绿色LED灯一闪一闪亮,
充满时→3个绿色LED灯常亮
电压低于3.2V的时候,风扇状态显示的3个绿色LED灯闪烁,风扇与喷雾停止工作。

楼主:
因为思维局限,放置了半个月才打开了,维修倒是很方便就一个座子,想换C口但没想到怎么固定

网友A:
看样子用料还可以,有点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用料还可以,有点肉。

不便宜啊 花了200大洋

网友:
一般还是各有各的运作好一点

网友:
加湿器和风扇二合一

网友:
感谢拆解,做工看上去挺不错的

网友B:
比加湿器多了个风扇

网友C:
内部做工挺不错的,大概也不便宜。micro usb插座设计太单薄,比之前的mini usb脆弱太多,非常容易出问题,类似故障不要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做工挺不错的,大概也不便宜。micro usb插座设计太单薄,比之前的mini usb脆弱太多,非常容易出问题, ...

这个是故障率真高幸亏淘汰了继续用不知道还要害多少人

网友D:
非常庆幸能够身处这个网络时代,网络无所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庆幸能够身处这个网络时代,网络无所不能!

确实如果没有抖音 直接莽搞 这玩意一桥就坏了

网友:
做工堪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加湿器多了个风扇

迷你款的口空调扇

网友:
后置加湿器喷雾,担心电机进水生锈,最好涂三防漆避免氧化。

网友E:
做工还是可以的,北方还有一定的降温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还是可以的,北方还有一定的降温效果

热起来哪里都不管用 这个适合中央空调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