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买套件DIY了两条数据线给老太估计能传下一代。。

楼主(2024-06-21):
买套件DIY了两条数据线给老太估计能传下一代。。

老太拿着她那别人给的数据线。。果断安利买DIY套件,本来选的1米硅胶线,考虑再三还是挑了1米5的。
vivo手机也不挑协议,通用五芯带ID的够粗就行了,挑了不容易脏的紫色和蓝色,银白色的头子。
回来花了点功夫,安装好后测试没有问题就用热熔胶灌内部后盖上。
测试用的是小米的18瓦充电头,给我的小米10s和华为nova3充电都正常。
老太来了之后给他的vivo手机充,是18瓦能激活的,她自己的快充头没带。
应该损坏的可能性不大了吧。最后几张是老太带过来的损坏的线,也抽空给修复了,自己留着当备用或送人或公共场合用,丢了也不心疼。
一条成本30左右,不知道会不会贵。

头子,老有分量了,按个卖,4个公母头将近20元,一个5元左右。

先做蓝色的,以前做的没有加焊油,焊的跟粪一样,现在加了焊油反而自我感觉好多了。

紫色的,外皮剖那么长是想留着当吸锡器头子。

充电测试是否有短路或者不激活快充等。

没问题了就用热熔胶灌满。

应该是给Nova3测试

老太来了,用小米18瓦头测试老太手机,她的头没带。

新品要像新品的样子。

白色线是她带过来不能用或破皮的头子,我一并给修了,但因为之前有给他几条,这损坏的我就笑纳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积分商城有华为用的DIY数据线出售,仿硅胶线1米5,需要的可以关注下。谢谢

网友:
很贵啊,一直没舍得下手

网友:
头子在哪买的?

网友A:
插头线那里加上防折弹簧就更完美了。

网友:
热融胶没有704稳定,差评

网友:
全钢结构的头,再加上硅胶线,再这么DIY,万年牢了。

网友:
一直不会灌胶,每次都搞的满手黏糊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线那里加上防折弹簧就更完美了。

老板有给,不过卡在包装袋里了,没看到,话说这外壳也卡的很紧,不怕。

网友B:
壳子那里应该还有个铜环限位才对吧,防止把线外皮拉脱

网友:
看着真的好粗壮啊

网友:
老太家里有没有老鼠的?
有的话,半小时就可以咬到它面目全非、、、、鸟。

网友:
做得很漂亮,就是头子贵。

网友:
厉害,这都能传家了

网友:
这个看着非常紧固,应该很耐用。

网友:
花了不少功夫,做了很不错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那里应该还有个铜环限位才对吧,防止把线外皮拉脱

老太拿走后我才在快递袋里面发现抗拉环。

网友:
头子很贵吧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一看就好东西,就是焊点不够圆润光滑

网友:
看起来很粗的样子,个人喜欢小的 软的

网友:
大部分的线头断,其实都是头附近的弯折部分,如果接头弯折部分,加个缓冲弹簧套在线上,就更耐用了,剩下就是看线材老化,会不会粘手,变色了。如果都挑好的,主流接口不更换的情况下,确实可以一线传三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