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你梦寐以求的东西,可能只是别人眼中的垃圾,打理废品站捡来的PS-1502D电源

楼主(2024-06-21):
如题,搞了多年维修,一直没有值得搞一台维修电源,一直是用一台旧的ATX电源,提供3.3,5V,12V,另一台三星一体机的电源板,提供24V。前几天逛废品站,发现一台PS-1502维修电源,看面板上有2只数字表头,另外还有串口,觉得挺高级的。可惜前人用的不怎么爱惜,外壳表面各种胶,各种脏,电源线也被剪了。电源按键也装反了,串口上螺丝也丢了,而且竟然红色的接线柱,螺丝也拧反了,强迫症表示实在是太难受了,于是把它赎身回家。

楼主:
没想到,回来拆开后,大跌眼镜,这做工,怎么也不像是MADE IN TAIWAN啊?完全的山寨作风,主滤波电容35V3300UF也鼓包了。不管这么多了,既然拿回来了,就先清洁清洁吧。

楼主:
清洁后,先把电源开关转了过来,串口里面好像也只接了2个电阻,把丢失的螺丝补上,同时把红色接线柱螺丝更正过来,这看上去才舒服多了。说话LED显示部分的做工还算是不错的。

楼主:
调整电压的5K电位器已损坏,更换后电压调整基本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输出电流稍大,0.5A以上,电源调整管就发热严重,30秒钟左右就会软击穿,输出电压达6-7V,且不受控制。
不太明白的是这种线性电源就是这样设计还是有其他问题呢?按理说,这电源可以稳定输出2A的电流啊?为什么不到1A就这么发热呢?

网友:
哈哈,搞个串口干嘛呢,想不通

网友:
这个搞好了,用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电压的5K电位器已损坏,更换后电压调整基本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输出电流稍大,0.5A以上,电源调 ...

说明还有其它故障,我的安泰信1502线性电源,超到2.4a长期工作也没事

网友:
功率太小了,电压范围也太窄

网友:
一看就是国产的,功率还这么小

网友:
是不是管型号不对,或者老化失效了?

网友:
看什么价入手的了,价格便宜就算买个壳也不错了。

网友:
5块钱还是值得玩一玩的

网友:
能用就行,当捡漏。

网友:
表示这玩意电流还不如ATX电源。

网友:
一看开关键反装,你就该放过它

网友:
这就只有表头、外壳有用。

网友:
本就是垃圾,你还当宝了

网友:
就外壳可以利用;换大变压器,用LM338电路

网友:
懂的是宝,不懂的无用

网友:
这么小的变压器,去找个大点的来改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