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温度计调整

楼主(2024-06-21):
     家里有好几只温度计,显示的温度五花八门,作为数码之家的坛友,岂能容忍,室温范围必须得调整成一致才行,为此,买了一包热敏电阻,想通过更换热敏电阻来使温度一致,最终还是失败了,通过更换热敏电阻的方法,很难很难,因未热敏电阻不能微调

    于是另劈思路,改变比例电阻(其实我也不知道学名叫啥,就叫比例电阻吧),也可以调整显示的温度,调整比例电阻就简单多了,电阻可并可串,只要不怕麻烦,总能找到一个点,使温度计显示的基本准确,达到多只温度计显示相同的数值。
    没有基准温度计,怎样调整?其实冰水混合物可以当做基准的,把温度计放到一个有水的小碗里,放入冰箱,冷冻,温度计接近零度并且长时间不变的温度,可以认为是零度,显示的数值就是该温度计的误差,比如显示0.3度,就调整比例电阻,使温度计显示0度,这样就基本调准了,至少室温条件下是准的
    不同的温度计大同小异,在感温探头附近,总能找到这个比例电阻的

网友:
我的也回去改改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装个可调电阻,在找一个标准.

网友:
买个小米的也不贵,还挺准的

网友A:
即使校准了0度,调整做不到线性,其它点也难准确。有一次好奇,10几只水银体温计放一个热水杯里,发现没有几个显示一样的,而且这个刻度显示一样,下一个刻度又不一样了,因为温度计玻璃管内腔直径也不是绝对均匀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5楼说的对。没啥必要。又不是实验室。25度的时候温度一致,到20度或者30度  就又不一致了。

网友:
线性度也需要调

网友:
线性需要热敏电阻和单片机来保证了。

网友:
这得有耐心,强迫症!

网友:
换一个小米的就准确了。

网友:
都是强迫症导致的爱折腾。

网友:
电阻的串并联

网友:
很多温度计读数不一致,差距大。

网友:
即使温度计准的,放置不同地点也有温差,除非全放在一个地方

网友:
热敏探头线性堪忧就算用查表法都很难做精准还麻烦的很,之前设计20-80摄氏度温控系统用18B20买国产件个体误差还是很大,最近升级改用TMP235A2可以做到个体差异1摄氏度.

网友:
之前买过类似的,发现没有几个显示一样的,调整起来似乎麻烦

网友:
可以调整湿度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校准了0度,调整做不到线性,其它点也难准确。有一次好奇,10几只水银体温计放一个热水杯里,发现没有 ...

说的好,热敏电阻不是线性的,甚至不能完全用函数表示,一般都是用的数据表,所以这样改准不了,不信你用物理的温度测试一下。如果要调,一般也是在25度室温下,上下差别会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校准了0度,调整做不到线性,其它点也难准确。有一次好奇,10几只水银体温计放一个热水杯里,发现没有 ...

确实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水银温度计是很准的,打算用它来给DS18B20进行校准,然后在软件中进行调整。一起进了5只水银温度计,并排在一起放在室内,发现基本显示的都不一样,最高和最低能差两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