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情况,大家接TTL的时候千万小心!!!

楼主(2024-06-21):
新发现的情况,大家接TTL的时候千万小心!!!
帮邻居刷盒子,具体啥型号就不说了,图也不放了, 免得惹事, 大家知道就行了.
我重点要说的就是板子上能找到TTL针,但是千万不要盲目相信他板子上印的VCC/GND,
我幸好用万用表测了一下, 我发现它印制反了,或者,我有理由怀疑某公司为了防止民间刷机,故意印反的.
如果你不事先万用表测一下,贸然接上TTL,那可能盒子和你的CH340都得报废.
只能说, 某公司,套路太深了!!

网友:
打磨芯片是常规手段,故意标错是非常规手段。

网友:
应该不至于故意印反

网友A:
TX,RX,GND就行了,别接VCC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TX,RX,GND就行了,别接VCC

是啊,
TTL刷机,
干嘛要接V呢。

网友:
狠常规得做法

网友B:
如果是故意标反的,只能说明这个公司的设计人员心里太阴暗,这种公司就应该曝光。楼主上个图很正常,实事求是能惹什么麻烦,你不上图不曝光才是纵容这种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故意标反的,只能说明这个公司的设计人员心里太阴暗,这种公司就应该曝光。楼主上个图很正常,实事求 ...

我第一个感觉是这家公司太小太烂,这么烂的板子都能拿出来卖。

网友:
只要不接VCC,其它多试试就OK了,故意标反也没意思,有一人知道反了,刷机人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RX,GND就行了,别接VCC

你只接GND,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GND有可能接上板子的VCC?

楼主:
你说只接GND就好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GND可能会接上板子的VCC呢?

网友:
楼主真的应该爆光一下这盒子和厂家的,让他们知道我们数码的人都 不是好欺负的!

网友:
没必要,个人会拿去刷机很少,可能不到百分一

网友:
中兴嘛,开个adb都要密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只接GND就好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GND可能会接上板子的VCC呢?

GND的脚位连上的是整片的铜箔地,
很容易区别出来的,
不会和V+搞混的。

网友:
从来没测过,下次得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ND的脚位连上的是整片的铜箔地,
很容易区别出来的,
不会和V+搞混的。 ...

你这个观察方法倒是不错。不过手上有万用表的话,还是用表测一下更可靠。

网友:
狠常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