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原厂玻璃升降器开关,左前窗户一键下降卡滞,换下来的

楼主(2024-06-21):
主驾驶上升、下降、一键下降,这3档都是好的,就是从下降到一键下降这个行程有点卡,打油也没解决,就换了个新的总成。这是通病,和我同时期买同款的一个邻居,他的按钮也是这样了。

网友A:
NAIS松下的继电器。这是什么牌子的车?感觉用料非常普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IS松下的继电器。这是什么牌子的车?感觉用料非常普通。

起亚k3,字数字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亚k3,字数字数

倒也符合定位

网友:
车载的设备板看着不 错

网友:
代价有点高,问题不会很大

网友:
很多国产车都是这种套件,元件都没有坏,只是开关润滑问题

网友:
好像福特的车这类开关极少出现问题

网友:
新总成板子貌似没喷涂防水漆,还是拍照角度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这个坏吧,电机接头也有可能

网友:
应该把开关拆了,看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