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风扇怎样加电池?

楼主(2024-06-21):
618用红包抵扣后12元撸了一个USB无刷小风扇直插无灯款,本想自己加块18650电池,结果加上电池后无反应,求助看看怎样能加上去?

风扇带夹子可以夹也可以当台扇:

背面两个按键,左边电源右边灯控。一共有五个档位,1-4档是定速,5档是变速模拟自然风。1档除了风声基本听不到电机声音,2-5档除了风声还有点电机声音。最大档风力还挺大的。

后盖背面四周是卡扣,拆开卡扣后盖就拿下来了,除了电路板还有一个18650的位置。

正面把最外面一圈白色遮光环拿下后就可以把屏蔽罩拿下来了

保护罩整体直径

扇叶直径

中心直径

背面固定点距离

无刷电机

电路板正

背面

原本黄色插头底座是在右边的灯光输出上的,电池位是空的,我把底座拆下来焊到电池位上了:

没有型号的芯片,充放管理的?

左边细节

背面

我把18650接上电路板后按开关没反应,万用表测量电机底座无电压输出。但是插上USB线就正常运行,所以怀疑厂家是不是省成本在红色这几处少焊了元件?哪位懂的帮看看?

要是想自己加灯可以把LED灯线从这里穿过去到扇面的灯罩里

LED线可以从这里穿出来接到LED灯带上

总结:相比绿色那种老款的USB直插风扇,这货优点是带夹子,有电路板,TYPE-C口,五档风速风量比老款大多了,缺点是自己加电池不好用,早知道多花6元买带电池款的就好了。

网友:
不是给你留出来电池位吗

网友A:
那个sop8封装的是电机控制芯片,电池充电在背面,焊盘空着

网友B:
TYPE-C口背面那里有个5脚的焊盘,那个才是电池充放电的芯片。除非被回去。还要把周边元件一起补回去。 要不电池是改不上去的了。。

网友:
电池部分零件缺失没有接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sop8封装的是电机控制芯片,电池充电在背面,焊盘空着

这应该是正解!

网友:
还是不加了吧,没有锂电池保护电路,也没有充电电路,电池用不了多久

网友:
电池充电芯片空着没焊,电池也没连通。

网友C:
第一个方案,可以用充电宝的方式。
第二,如果要内置,需要充电板、升压板,在壳上挖洞,把线穿出去,插到type-c上。

网友D:
可以把TYPE-C进来那个正负极线切断,加个电池充放电保护板,保护板的输入接到type-C接口正负脚上,输出接到切断线路的后端。先要试下type-c接口输入单节电池能否带的动风扇

网友:
M+ M-是电机,B+B-是电池,L+L1可能是led灯。。插头都留出来了,补上对应元器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sop8封装的是电机控制芯片,电池充电在背面,焊盘空着

原来如此,怪不得接上电池没反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C口背面那里有个5脚的焊盘,那个才是电池充放电的芯片。除非被回去。还要把周边元件一起补回去。 要不 ...

明白了,还以为正面右边那颗是充放管理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TYPE-C进来那个正负极线切断,加个电池充放电保护板,保护板的输入接到type-C接口正负脚上,输出接到 ...

单节18650估计带不动,这电路应该有升压功能,我测电机输出电压是12.7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方案,可以用充电宝的方式。
第二,如果要内置,需要充电板、升压板,在壳上挖洞,把线穿出去,插到t ...

不折腾了,放办公室插电脑机箱用着吧。买4056改折腾不说还不值,早知道多花6元买充电版的了。。。

网友:
是无刷电机还不错

网友:
不配锂电的板子直接阉割,无刷电机还算良心

网友:
至少是无刷电机,加电池和4056充电板,自带驱动板少了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