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贴:能率燃气热水器主板上的贴片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号?

楼主(2024-06-21):
能率主板CW7上的三极管坏了,丝印:62,不知道用什么行号管子代换?请知悉的大师说一下。谢了

网友A:
DTC123YUA
DTC123YCA
DTD123YK
不是很确定,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买个试试。

网友:
用通用的8050  8550 试试呗,小功率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贴片三极管 DTC123Y SOT-23封装 丝印62 NPN数字晶体管,网上找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C123YUA
DTC123YCA
DTD123YK

谢谢你的关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三极管 DTC123Y SOT-23封装 丝印62 NPN数字晶体管,网上找的可以试试

谢谢你的关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