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手持风扇,居然是铅酸电池。

楼主(2024-06-21):
本来还想着拆开换一个充电口的,这个口不方便,拆看一看算了吧,又默默的合上了。
01

02

03

就这样吧。。。。。

网友:
可能电机还是个有刷的

网友:
是无刷电机吗?

楼主:
没拆电机,也不会看

网友:
有刷的,刷一个月就磨废了

网友:
DIY下,换个无刷电机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早些年的磁带复读机电机再就业,有刷的

网友A:
也不是不能改,锂电池直驱就是,只不过得塞个调速板,充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不能改,锂电池直驱就是,只不过得塞个调速板,充电口。

感觉没搞头,工程量太大了。

网友B:
这种纯机械开关的一般都是铅酸电池,锂电池的基本都是轻触开关。电机也一眼看出是有刷的,因为扇叶是透明的,如果是无刷电机,可以看到里面的磁铁,这种风扇无刷电机一般都是外转子(磁铁)电机。

网友:
上次看到这种电池,还是随身听的充电宝

网友:
用这种电池的都是奸商

网友:
130电机的,换个碳刷的也够用了

网友:
厂家为了降低成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网友C:
得接专用充电器才行,可以改USB加限流电阻。电机磨损,先换同规格碳刷马达应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接专用充电器才行,可以改USB加限流电阻。电机磨损,先换同规格碳刷马达应付。 ...

学习了,有空了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纯机械开关的一般都是铅酸电池,锂电池的基本都是轻触开关。电机也一眼看出是有刷的,因为扇叶是透明的 ...

学习了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