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所谓超声波驱鼠驱虫器(Pest Reject)(不是智商税哟)

楼主(2024-06-21):
今天看了@ljlun 朋友的智商税帖子--
捡了个智商税:驱虫器、驱蚊器、驱鼠器,反正叫什么都可以,就是没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想到我寝室原主留下一个外观一模一样的东西,于是也拆开看看,到底是不是跟他的一样也是智商税产品。结果还别说,里边有货,货真价实的。不管效果如何,最少里边有内容,分享给朋友们看看,再想买这东西的时候可以心中有数了。

上菜

看这里边银光闪闪,感觉有货

跟坛友的外观一样

就一颗螺丝好拆

露出真面目

有个压电片

这胶太多了吧,应该影响到输出功率了,超声波也听不出来,没专业仪器也无法测量

元件不少

555振荡

看看电路走向

前后对比,后边有跑出的电路图

既然不是智商税,那就还让它干活吧,虽然不知道效果,是个心里安慰吧

跑的电路图,用仿真看了一下,竟然达到36V了,手头没有万用表,也不知道555是不是还健在。

按电路中的数据计算频率,是超声波的范围,没研究过,是不是这个频段能驱鼠驱虫呀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可以改成超声波眼镜清洗机吗?

网友:
关键是有没有一点点效果

网友A:
外观还真是一毛一样!

偶更正一下,你这个是真。智商税,偶拆那个是假冒智商税的假货

网友B:
查了下,超声波在空气中超波差,能量衰减快,所以传播距离短,驱鼠效果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还真是一毛一样!

偶更正一下,你这个是真。智商税,偶拆那个是假冒智商税的假货 ...

风格类似的英文,用词简单地换了一下。一个是repeller,一个是reject,貌似语法上李鬼还更标准一些。

网友:
这个智商税我也买过,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养只猫都比这个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超声波在空气中超波差,能量衰减快,所以传播距离短,驱鼠效果不大 ...

驱鼠亲测有效,前提是你得买对东西。三百多块买过一个放粮仓,从此不再见到有鼠屎了(以前有的)。这东东,真货是经过研究和实验测试的,只是很多小厂没抄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鼠亲测有效,前提是你得买对东西。三百多块买过一个放粮仓,从此不再见到有鼠屎了(以前有的)。这东东 ...

对比下功率,可能比较大

网友:
智商税产品,啥用处都没有,拆零件玩去。

网友:
没有任何效果,和那种驱鸟器一样,还是属于交智商税的。

网友:
看不懂,智商不在线,

网友:
成为了高级电源指示器

网友:
楼主这个是正版的,元首那个把555和压电陶瓷缩掉了,但印刷电路一样,打孔安装555和压电陶瓷可以恢复功能

网友:
我这也有个同款产品,只不过是略高级些,超声波驱蚊其实就是40K的超声波,超声波驱蚊效果不知道怎么样,但是用蚊香片的效果还不错,胜在便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4753-1-1.html

网友:
不是智商税,但是有用吗

网友:
不是智商税?   那是因为声强度不够 :)

网友:
抓个老鼠然后试试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
和我几年前买的驱蚊器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