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扇电容CBB61鼓包了

楼主(2024-06-21):
今天姐又打电话来,说吊扇又不转了,去了检查一下发现又是CBB61鼓包了,容量几乎没了,哪可是上一年6月份换上去的杂牌CBB61,就真正用了三个月,一天按10小时,总共就用了900小时就坏了,这次换上所谓不知是否原装的BM牌子CBB61,看能否顶住900小时不坏

网友:
这是各种容量都撸了啊

网友:
换个630V的是不是好点

网友A:
这个是风扇易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风扇易损件

问题是老家老妈子用的吊扇已经用了接近40年,CBB61还没换过,转速还杠杠的

网友B:
这个BM是假货吧 美的喜欢用这个牌子的电容 这玩意要买点进口的就好

网友C:
安装要要离热源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BM是假货吧 美的喜欢用这个牌子的电容 这玩意要买点进口的就好

不会分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要要离热源远点,

离电机顶才十厘米左右,应该会一点热源

网友D:
这玩意在吊扇的哪个部位?家里一个吊扇转的很慢估计也是电容问题,不知道位置加上很高不好拆一直没弄

网友:
质量太差,热源影响没那么大

网友:
过去老扇用的油浸电容好像用不坏。

网友:
弄点拆机件都比这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在吊扇的哪个部位?家里一个吊扇转的很慢估计也是电容问题,不知道位置加上很高不好拆一直没弄

...

下面哪个圈

网友:
用俩个儿串(一般都是耐压不够)

网友:
换500v以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在吊扇的哪个部位?家里一个吊扇转的很慢估计也是电容问题,不知道位置加上很高不好拆一直没弄

...

老式长城在上面那个圈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式长城在上面那个圈中。

没所谓,只要线够长就行

网友:
遇到过这种电容器,5μf/AC450V的,用在油烟机上,1个月后的容量就降低到只有一半的程度。

网友:
以前旧的油浸电容容量至今几乎和标称值一样不变,现在这种CBB是靠运气,大概率就让你玩一两年就嗝屁了,容量蹭蹭往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