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亿纬锂电漏电厉害,我来试试

楼主(2024-06-21):
收到三节电压都是 3.68v ,锂电池的最佳存放电压应该是3.7-3.8 吧。

一个月后看看电压剩多少。

网友:
牛,自放电不可忽视

网友:
我的大有5.2三星芯的,充满电放了1年,还有90%电量不要问我为什么放这么久不用,工具抚摸党

网友:
等下回家测下我存的那几个电池

网友A:
测量一下电池内阻就知道了,一般内阻在十几毫欧姆的,充电后存放很长时间也没事。内阻大的电池存放几天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电池内阻就知道了,一般内阻在十几毫欧姆的,充电后存放很长时间也没事。内阻大的电池存放几天就不 ...

楼主应该测量不了内阻,才会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电池内阻就知道了,一般内阻在十几毫欧姆的,充电后存放很长时间也没事。内阻大的电池存放几天就不 ...

没内阻仪,自己目测的话,又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内阻仪,自己目测的话,又不准。

好家伙,内阻也能目测

网友:
我只能目测个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电池内阻就知道了,一般内阻在十几毫欧姆的,充电后存放很长时间也没事。内阻大的电池存放几天就不 ...

有啥简单便宜的测内阻的工具推荐吗?

网友:
是的。自放电严重。

网友:
一个月后再来看结果!

网友:
等待一个月后的结果。

网友B:
楼主这个是什么软件记录?挺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电池内阻就知道了,一般内阻在十几毫欧姆的,充电后存放很长时间也没事。内阻大的电池存放几天就不 ...

跟内阻不搭界,自放电跟内阻有什么关系 。不要误导别人好不好。 5号干电池能放10年呢, 内阻也很大   容量型和动力型内阻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什么软件记录?挺实用的

app名字叫  记得日子。

网友:
1个月后公布结果

网友:
亿纬还有这事,刚买了亿纬的电池,关注一下

网友:
自放电不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