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6S电池换电芯

楼主(2024-06-21):
老手机电池不行了,买电池没看清楚买了个电芯,不带插排的那种,然后就有活儿了,拆老电池的插排,没有点焊机只能电络铁,没经验把电路板搞坏了,然后又重新买电池插排。

01、搞坏掉的电池插排;

02、新插排到货,先上电测试;

03、通电OK,手机显示电量百分之百,可能是卖家刷了电池数据吧;

04、摆好开焊;

已经搞定装好了,期待使用效果。

楼主:
用爱思查了一下,确定是写过底层数据了。

网友A:
需要搞那么大坨焊锡上去?看烙铁头好像不怎么上锡,烙铁不行吧?

网友:
过程比较坎坷

网友B:
我前同事送的6S陀螺仪被我摇坏了,电池也不耐用,苹果的逻辑很奇怪,有时候返回在左上角有时候在右上角,除了APP很少要权限,其他的也就那样。没觉得比安卓高级多少

网友:
可以哦小伙

网友C:
这手机还能用吗?不卡吗?不是阴阳怪气,是真心提问,我现在用着13,还有个8p,以前用过6,太老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搞那么大坨焊锡上去?看烙铁头好像不怎么上锡,烙铁不行吧?

手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机还能用吗?不卡吗?不是阴阳怪气,是真心提问,我现在用着13,还有个8p,以前用过6,太老了啊 ...

拿来当主力机肯定不行了,平时小孩看个作业啥的还行。

网友:
6S可是有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同事送的6S陀螺仪被我摇坏了,电池也不耐用,苹果的逻辑很 ...

确实,现在系统区别越来越小了,我就是图它简单,其实这个系统适合老年人,简单。

网友:
我还有一个iPhone 前几天也刚换了电池

网友D:
新排显示0次不需要刷的

你这个还是换排比较好,原装次数太多会砍容量,造成换了等于没换

网友:
换排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排显示0次不需要刷的

你这个还是换排比较好,原装次数太多会砍容量,造成换了等于没换 ...

还会这样,学习新知识了。

楼主:
不是楼上的兄弟说我还真不知道,误打误撞的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