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锂电热熔胶器

楼主(2024-06-21):
60元买的锂电热熔胶器,加热结构比之前改进了,更合理了。
铝合金腔体,一面是加热,一面是温感。
电路板去哪了?

网友:
使用电池上的电路板。

网友A:
高大上啊,我只用220V插电的,不过也够用了。

网友:
看起来挺高级,上电测一下,

网友B:
直接PTC ,温度越高,电阻越大,到了预定温度直接断开电路,用不上电路控制的。

网友:
我之前在多多买的一个37结果差不多

网友:
这个用起来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啊,我只用220V插电的,不过也够用了。

主要是在外面用,不好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PTC ,温度越高,电阻越大,到了预定温度直接断开电路,用不上电路控制的。 ...

这种安全性好吗?别炸了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