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t6灯珠做手电筒用多大电流的驱动

楼主(2024-06-21):
请问原装t6灯珠用多大电流的驱动最合适?相同电流的t6灯珠和l2灯珠和sst20哪个更亮?同是白光他们之间的色温区别大吗?

网友A:
t6好像是3瓦,sst20是它的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6好像是3瓦,sst20是它的好几倍

原装T6功率好像和SST20差不多,10W.最近买了两上手电迈奇特SST20版和T6版.测了下满电电流,最高差不多都是2.9A左右.但亮度差别很大,相同电流下SST20比T6亮太多了,SST20有那种明亮的亮堂堂的感觉,即使电池电压到3.5V以下,电流1A左右射出来的光依然会觉得明亮.

楼主:
T6就差了很多,满电也没有那种明亮的感觉,T6灯珠听客服说是台产的,SST20是原装的,这灯珠真是好啊,低压低电流依然明亮,说明个问题就是这个灯珠你不需要恒流驱动,就是用普通驱动,电池从满电到电池耗尽全程都是明亮的不会有那种灰蒙蒙的感觉.当你觉得暗的时候电池就到3V以下了,该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6好像是3瓦,sst20是它的好几倍

不知道L2能不能达到SST20这种明亮的效果反正T6是真不行,另外这两个灯珠是一个公司的产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L2能不能达到SST20这种明亮的效果反正T6是真不行,另外这两个灯珠是一个公司的产品吗? ...

不能,这些灯珠既有国产也有进口,不一定是一个公司的。国内有很多仿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T6功率好像和SST20差不多,10W.最近买了两上手电迈奇特SST20版和T6版.测了下满电电流,最高差不多都是2 ...

T6的光效要比sst20差一些。好比两个人同样都吃一碗饭,一个人可以搬运100斤的东西,一个人只能搬50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T6的光效要比sst20差一些。好比两个人同样都吃一碗饭,一个人可以搬运100斤的东西,一个人只能搬50斤。 ...

我觉得一般人家用搞个SST20灯珠用起来就很舒服了.原装L2没用过不清楚但至少10W内估计没比SST20更亮的灯珠了,用来改装定焦很变焦手电都很好.不知道这个灯珠原装的多少钱一个,看到淘宝有那种4块的裸珠,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楼主:
最近试了不少5W灯珠,没一个觉得明亮的.

网友(2024-07-31):
sst20感觉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