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小风扇,造型小巧但电池很坑

楼主(2024-06-21):
又一个培训机构送的小风扇,外观看着还可以,也很小巧,孩子说一档风也很大,让我跟以前一样改造下。
打开不出所料又是铅酸,本来想换锂电的,无奈空间太小,14500和18600都放不进去,软包的适合的也没有。
那就继续加二极管降压接着用吧。

话说都2024年了,还用铅酸真是不环保也不耐用。自己买一定要避坑这种。

▼造型是真小巧可爱,两个挡位,一挡亮灯和小风,二档大风

▼没有螺丝,小心撬开,无损

▼这铅酸跟风扇外形一样小巧可爱,还是双色的。2022年4月产,一般这种电池最多撑3个夏天,第4年准嗝屁

▼电路板,5V进来降压给铅酸供电,傻充,充没充上?充满没有?都没有任何的指示灯。
    那个小灯珠是随一档风一起点亮照着扇叶增加氛围感的,跟充电指示没有关联。

电机进线上串联2个二极管降压,装机给孩子,孩子很满意。

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有软包聚合物锂电池可以选择的。

网友B:
图片没刷出来我还以为是垃圾拆机锂电,结果是蓄电池,不知道哪个成本更高

网友C:
电机是无刷的吗?

网友D:
楼主也没说一下蓄电池的三围,这样看怎么看得出具体电池尺寸,今天才看到有一款18300的锂电

网友E:
没看看电机啥样的

网友:
有刷电机,换锂电也用不久

网友:
如今满世界都是锂电池的玩具电风扇,改造这样的电风扇太费时间

网友:
这时候那种3、400mAh的软包电池有的话可以用上了。

网友:
蓄电池成本也不低呀

网友:
外观挺漂亮的  小巧玲珑

网友:
换锂电池就好

网友:
改造一下,能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软包聚合物锂电池可以选择的。

估计电机也很差,买个软包也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没刷出来我还以为是垃圾拆机锂电,结果是蓄电池,不知道哪个成本更高 ...

应该还是铅酸更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无刷的吗?

不好拆就没拆开看,估计就是最普通的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也没说一下蓄电池的三围,这样看怎么看得出具体电池尺寸,今天才看到有一款18300的锂电 ...

没量呢,反正很小,跟小时候用的随身听铅酸比小很多。大概正常尺寸铅酸小电瓶的2/3大小。

网友:
等铅酸电池坏了再换合适尺寸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看电机啥样的

大概率有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