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用17V分别高压充测了三块锂电池,一块也没有爆燃

楼主(2024-06-21):
三块都是把保护板拆了充的
电源是LM317输出的17V电压,最大电流1.8A

一块是行车记录仪旧电池,电压剩1V多了,充到3.7V后,接到LM317输出的17V电源上,端电压很快升到了17V,充了一会,拆下来,测量电压,4.0V。
第二块是老海尔手机的钢壳电池,以前一直以半电量保存着的,接上电源后端电压很快升到了7V,然后又下降到了4.75V左右并保持住,过了十几分钟拆下来,测量两端电压4.05V,短路后镍带发烫。
第三块是另一个什么老手机的钢壳电池,也是一直半电量保存着的,充到了3.9V,接上电源后端电压很快升到了17V,就这样保持了有两个钟头,拆下来测试时端电压4.1V,通过47欧电阻接了个LED正常点亮时测量端电压4V

网友A:
你的胆子真大

网友:
要么电池不行了,要么就是你运气好

网友:
没必要吧。太危险。

网友B:
呃!这胆子真大! 钢壳电池 ,要是热失控!有点吓人!

网友C:
看实验环境居然视在室内,真替你捏把汗

网友:
怎么回事,居然没有出现危险。有人科普一下吗

网友D:
为什么都没充到4.2V的满电压

网友:
可能电池不给力,换块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胆子真大

想想诺贝尔。

网友E:
你这是不是带有保护板,过压保护才会端电压17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不是带有保护板,过压保护才会端电压17伏的

人家不是说了 “三块都是把保护板拆了充的”,你没认真看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胆子真大

钢壳的我是放到一个铁质机壳里试的,炸了也没事

网友:
电池内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这胆子真大! 钢壳电池 ,要是热失控!有点吓人!

我是塞到烽火AN5506-09的铁壳里充的,没事断电了又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实验环境居然视在室内,真替你捏把汗

我是塞到烽火AN5506-09的铁壳里充的,没事断电了又拿出来了,那个行车记录仪的软包电池因为认为不会产生太大压力没往里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都没充到4.2V的满电压

我也觉得奇怪,电压没升到4.2V及以上,大家有旧电池多试试吧,扣到个铁桶铁盆里或者扔到水里充防止爆炸,小电池燃烧倒没有什么危险,也可以充的时候用摄像头录着像躲一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