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头灯,修开关

楼主(2024-06-21):
买钓具商家送的廉价头灯,用了一段时间开关接触不良,今天有空拆拆看

廉价头灯标配的小铅酸电池,壳子太小,改不了锂电池:

这开关三联的,用一只2欧和一只15欧的电阻来控制头灯强弱两挡灯光强度:

开关内部:

接触不良修复很简单,把铜片掰一下,上点黄油就行了:

修复前开关接触电阻是1点多欧,现在100多毫欧:

试试我新买的玩具,自动剥线钳,效果不错

网友A:
这种低端的手动开关用不住,使用次数多了就会挂,主要是接触电阻增大。

网友B:
碰到过好几个头灯都是这种开关坏了,没修下去的欲望,该丢的丢,不过物尽其用还是好想法!至于电池可以考虑14500或者18350。在乡下推荐别人买的都是轻触按键+挥手感应,那些爆闪和USB充电输出都是鸡肋

网友:
试过镀锡,也就那样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一年  哈哈

网友:
低端的手动开关用不住

网友:
用软包锂电 可以改

网友:
这种低端的手动开关质量不行,电池改14500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又是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低端的手动开关用不住,使用次数多了就会挂,主要是接触电阻增大。

是的,所以我加点黄油看会不会耐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好几个头灯都是这种开关坏了,没修下去的欲望,该丢的丢,不过物尽其用还是好想法!至于电池可以考虑 ...

这头灯用着还挺顺手的

网友:
这种开关都不大经用

网友:
耶,现在都学着搞视频了哟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2024-07-21):
充电速度怎么样?

网友:
改14500电池应该可以

网友:
  这种亮度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