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么判断电驴是不是快没电

楼主(2024-06-22):
充满电情况下,不开时候满格,一加速直接掉两三格,爬坡更不用说啦。至于原因,网上都说了,是因为这东西显示电量很原始,不准。
那这种情况,怎么大概判断车快没电呢。
是不是加速拧到底,但速度没上来就可以判断啦

网友:
人工智能判断,骑不动了就是没电了

网友:
是不是加速拧到底,但速度没上来就可以判断啦,你说的正确。电池确实容易显示虚电,没工具测量只能凭感觉。这种情况应该就要换电池了

网友A:
你不是已经知道了么,还问???

-----------------------

网友B:
十几万公里电驴的老司机高速你,铅酸电瓶用的电压作为电量显示,不准确。
要知道准确电量,一是看电压,60V电瓶巡航电压在64-62V基本满电,60-62V 7成,58-60V半电,56V以下基本就要考虑充电了··52V就低压保护

网友:
你这不是快没电了,而是电池性能指标衰减了。电瓶车最忌讳的是急加速、急减速。

网友:
平路加油也无力,就是电瓶快没电

网友:
加速明显没有变化

网友:
人工智能吧,,

网友:
是电池改换了

网友:
加个库仑计,充放电量累计,不用管电压,

网友C:
人工智能判断,它不走了就是没电了。。。。

网友:
照你说的,应该是电池老化了,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已经知道了么,还问???



求证。还有这方法始终是不安全方法

楼主:
不知你具体啥意思。但这里不应该散发恶意的攻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工智能判断,它不走了就是没电了。。。。

偏僻地方半路没电,很折磨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万公里电驴的老司机高速你,铅酸电瓶用的电压作为电量显示,不准确。
要知道准确电量,一是看电压,60V ...

你上面说电压作为电量显示不准,下面又说看电压。这不矛盾嘛
还是你说的这两种不是同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