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mini3不充电不开机~充电排线及USB管理芯片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6-22):
男邻居前几天送修一台iPad mini3,说不开机了

今晚有空拆修

拆下主板屏蔽罩,肉眼看不出问题的

插充电线时一定角度有时有点电流,一松开就完全无反应了(未拍图),先拆下主板

检查Lighting口内腐蚀了,准备换掉充电排线(业界叫尾插排线),把主板放小夹具上

拆下坏的排线,处理好焊盘

焊好一条好的拆机排线

单板插充电线测试,输入电压4.7V,不足5V(坏排线测试是无电压过去主板)

根据USB电压输入到主板的现象,判定为USB管理芯片损坏了

拆下USB管理芯片

换上新的USB管理IC

再单板插充电线测试降压电感处已有3.7V电压了,原来坏时此处无电压

主板装好屏蔽罩

装机

充电电流也有了,充会儿电后,开机进系统

看看都是什么惹的祸,下图2个东东,还没搞懂是什么让充电口腐蚀成这样?

完美修复mini3平板电脑不充电不开机

END
收工,邻居明天(应该是今天)将给我送鸡腿来了!!

网友:
楼主修苹果家的东西真是手到擒来。

网友A:
这邻居不是男的就是女的

网友:
手艺人啊,涨知识了

网友:
如此精细到位,真是一把好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邻居不是男的就是女的

不是大人就是小孩

网友:
戴尔x极人,上电后,按开关。灯闪一下,不开机,求指点

网友:
手拿把攥啊

网友B:
手艺人就是领居多,尤其是女邻居

网友C:
尾插不能单独更换吗?看网上有单卖尾插的。

网友D:
为什么水果这种故障很多?
是不是因为裤子不提供充电器
网友贪便宜买了不合格充电器造成的?

网友:
继续学习楼主的精湛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人就是领居多,尤其是女邻居

对头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水果这种故障很多?
是不是因为裤子不提供充电器
网友贪便宜买了不合格充电器造成的? ...

有可能,用原装充电器不易坏设备,此PAD不是充电器原因

网友E:
手机平板修不赢!好技术不怕没活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平板修不赢!好技术不怕没活干!

不是个个都能修好的喽,有的维修成本太高,顾客就会放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插不能单独更换吗?看网上有单卖尾插的。

可以换,但换排线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艺人就是领居多,尤其是女邻居

看清楚 楼主说男邻居,你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