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网卡驱动求助,型号EPSON ELPAP10,芯片MT7603UN

楼主(2024-06-22):
win7或者win10的,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找不到,麻烦各位大佬了,灰常感谢,网卡型号ELPAP10,芯片MT7603UN

网友:
这是投影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个投影机上的无线网设备(EPSON ELPAP10),如何改成电脑用的?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

这帖子里面也没有答案。

网友(2025-02-12):
今天拿到了同款,直接强行装360随身wifi3的同款驱动就行。
http://pan.baidu.com/s/1jGCaE6i

网友(2025-04-08):
老兄方便插到电脑上到设备管理器看看这个网卡VID和PID吗?
帮你找找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