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网上看到的小妙招,分享一个简易LED测试夹

楼主(2024-06-22):
网上看到的小妙招,抄来分享下
先准备个塑料瓶盖,↓

网友:
也可以用几块钱的电阻测试镊子插万用表上

网友:
好像看到了

网友:
谢谢LZ的热心分享……

楼主:
{:013:看到所以发来分享下

网友A:
为什么现在有一些LED灯上的LED用3V电池无法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现在有一些LED灯上的LED用3V电池无法点亮

有的电压到6v  9v的都有

网友:
便宜好用,就算不丟失也不心疼

网友:
这个更便宜

网友:
灯泡上的大都是非常规的电压,我都是拿可调电源来测试的,两个夹子各夹一根针

网友:
缺点是有些电压高 点不亮

网友:
这个视频我也看到过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市面上大多照明用的LED灯珠都可以用9V的万用表测试

网友:
用9V电池接个镊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现在有一些LED灯上的LED用3V电池无法点亮

18V左右、33V左右LED都碰到过

网友:
这个小妙招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左右、33V左右LED都碰到过

是单LED的吗?还没有见到这么高电压的。

网友:
我都是指针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