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使用王老五家买的垃圾制作C口转水果口

楼主(2024-06-22):
本贴使用王老五家买的电子垃圾制作C口转水果口
购入店铺泛指电子老王/老五/老万/灯下黑等店铺,价格几毛一块不等

需要:
半成品水果接口
一大排的那种带PCB的C口母口
热熔胶
热缩套管

1
剪掉不需要的长度的电线并按正负极焊接好

2
处理掉PCB不需要要的边角

3
涂上适量的热熔神胶

4
选择大约150度持续加热,让胶水均匀覆盖

5
先等他固化,然后套上热缩管,适当加热使热熔胶和热缩管粘合

制作完成

网友:
看到只接了两根线,这单纯只是充电用的吧。

网友:
套个黑色的,长一点,再从头部切割,会不会更漂亮一点?

网友:
充电电流0.5还是1A?

网友:
外观还有提高空间。

网友:
胶水用AB胶更牢固一些

网友:
转换这个插头干嘛用呢?

网友:
不如直接不要线了,直接变成转接头

网友:
自己动手,方便为上

网友:
隔壁老王专门卖这些料

网友:
这个应该说是只能充电,数据传送功能没法用。

网友:
这个看起来没有信号线

网友:
做的很漂亮啊

网友:
不错,就要利用上

网友:
纯5v1A充电了吧

网友:
可以在板子后面裹一层胶皮,做到跟板子平齐,这样再套热缩管就好看了。

网友:
如果用黑色的热缩管美观上应该会更好一点。

网友:
确实,用黑色的热缩管更好看。工艺非常棒用透明热缩管也行,更便于展示内部结构。

网友:
看我做的短线 c94头充电宝用正好

网友:
这个DIY意义不大。苹果设备充电的电流都很大,但这个C口充电模块的电流不大。最大也不过400多毫安,所以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