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金胜维2.5SATAIII 128G固态硬盘开卡错误 Can't open

楼主(2024-06-22):
今天修一块金胜维固态硬盘,开始是能识别,不能格式化。准备重新量产,开卡出现错误。高手们给看看是那个环节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在压缩包里直接打开的软件?? 试试解压到X目录下后打开开卡软件, 这不就是打不开bin文件么? 看看目录下有没有这个bin..

网友B:
看报错是缺固件 你把整个文件夹都解压出来试试 还不行就是这个版本工具缺这个固件

网友:
这路径一看就不对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在压缩包里直接打开的软件?? 试试解压到X目录下后打开开卡软件, 这不就是打不开bin文件么? 看看目 ...

就是,我就是你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报错是缺固件 你把整个文件夹都解压出来试试 还不行就是这个版本工具缺这个固件 ...

那个地方能看到我固件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报错是缺固件 你把整个文件夹都解压出来试试 还不行就是这个版本工具缺这个固件 ...

这个是我固态硬盘固件的型号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解压缩包在原文件名下的文件夹里面,再启动程序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就重新找一个解压缩看看里面有没有固件。

网友:
换固件吧,你这个应该是L06B,应该选择L06B固件来开,我之前也有一款这个的固态,随便找了个0902开卡工具也是报错没有固件,查了ID才知道是L06B,固件包太大上传不上去,如需求请联系1304946373

网友:
找不到固件包,重新找一个工具

网友:
换固件吧 用B17开L06B 应该是开不了的,如有需求联系1304946373 固件太大可能传不了

网友:
缺固件呗 我的一块型号P4-240等了两年才有固件出来,现在随便刷

网友C:
这是要用B0BK的包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用B0BK的包开卡的

大哥你有吗?哪里能找到?

楼主(2024-08-06):
估计要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