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思应急启动电源不能充电求助

楼主(2024-06-22):
倍思应急启动电源很新,充电时按键灯闪烁,但是充不进去电。拆开看PCB板没有坏的地方,有时把电池接板上照明灯一直亮不灭,按键也不起作用。测充电口有5V电压,电池16V在板子上进来正常。可是测充电升压只有8V多,只能做到这些,请懂的师傅给于帮助,不胜感激。

电源。

中间还有一个塑料壳。

主板。

主板另一面。

拆开样子。

小板是按键和4个LED灯。

另一面。

网友: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感觉充电口虚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充电口虚焊呀

谢谢回复。测充电口有5V电压,测充电升压只有8V多,升压有8V多不够。

网友B:
芯片型号都看不清

网友C:
我觉得倍思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型号都看不清

下面上了芯片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倍思不行。。。。

电池个头比别的电源大很多,应该容量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个头比别的电源大很多,应该容量大的。

这是航模的动力电池,容量小放电猛,这么大个也就几ah,一般不超过4ah,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航模的动力电池,容量小放电猛,这么大个也就几ah,一般不超过4ah,

在应急启动电源里算是大个头(容量)的了。

网友E:
电池不行了,换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不行了,换电池试试

用汽车100W灯泡点20秒,电压下降0.0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倍思不行。。。。

应急启动电源产品抽测结果发布,仅卡儿酷、倍思两个品牌合格

为做好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加强相关政策宣传解读,切实推动行业高质量稳健发展,6月13日下午,广东省移动电源及储能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东质检院隆重召开,相关专家学者以及近300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行业发展,共谋发力方向。

会上,广东省电子数码行业协会测评中心邹元兴主任、技术负责人李振军工程师为参会人员带来《应急启动电源比对试验结果分析》的解读。

网友F:
你这电池16V,充电电压8V是哪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电池16V,充电电压8V是哪儿的?

测电池B+和充电口负极。

网友F:
升压电路的出入负极之间也就会有个限流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压电路的出入负极之间也就会有个限流电阻吧

这个不懂。

网友:
输入--到输出--之间,应该只有一个限流电阻RS1,2,3中的一个;而输入+到输出+是boost电路。如果是这个结构,可以短暂短路一下输入和输出--极看看。

网友:
启动电源要买,磷酸铁锂电芯的。我有一个用了三四年了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