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生常谈,拆佳格YD-8827电蚊拍改锂电

楼主(2024-06-22):
电蚊拍改锂电的多了,不稀罕了,不多说了,想说明的是挖孔我用铣刀,调的基极电流。其他的看照片吧,感觉还是有一些特色的。

佳格,电蚊拍里的名牌

各种标识齐全

发现一只蝇子,准备电它的时候发现拍子没电,充了半天不起作用,不改锂电是不行了。

3颗LED摆设

发出微弱的光

拆到这里打不开

以为这里有螺丝

实际啥也没有,不知道帖个圆形标签啥用

左右晃动终于开了

这里的两个标签又是干嘛用的呢,QC18

电池没变形,加点水应该还能用

板子内容

整体样子

先用一节废锂电试试空间

装电路板的这一面不好放入电池

这些不用了

用原来的一块板放充电板,尺寸差一点点放不下

搓刀伺候下去了

这边也差那么一点

先打开孔好下铣刀

铣刀

虽然孔不太规则,但是速度快呀

放在这里正合适,既稳固又美观

阻容部分要去掉,这个电容没等我取下它就自动脱落了

这些都吃灰去了

基极电阻原来5.1K换成3.3K,提高功率,升压更高

5.1K原基板电阻

真正的主角出场,睦版的红锂电,T12大马蹄头

请出焊接神膏

工具得力很容易

秒焊,很轻松

电池放另一面,空间不冲突

胶枪伺候

电池固定好,用2P接线端子,方便以后维修

合盖

先试试,指示灯孔也是用铣刀挖的,速度快得很哟

美化,中间缝隙堵上

喝中成药的吸管截一节

卡在充电孔上交涂少量胶水

充电时红灯亮起的样子

充满蓝灯亮起的样子

整体外观基本没改动,不影响美观。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为毛不学某人用烙铁加热C口来烫孔???

----------------------

网友:
改得很不错,又可以愉快地啪啪啪了。

网友:
能上21700不?  很详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回电池好了,拍拍也有力了。

网友:
改的很好,很实用。

网友:
昨晚也改了一个,铅酸改锂电太得劲了。

网友:
用铣刀,不如上矬子。

网友:
可能这样改造会比较简单方便一些

网友:
打洞工夫多练练

网友:
楼主没点焊机?没道理啊。

网友:
只听说过雅格,没听说过佳格,有没有可能是山寨的雅格?

网友:
确定是佳格电蚊拍名牌不是雅格?雅格的话那是很多年都看到过的品牌.

网友:
分竟然加满了

网友:
用打磨机也可以,更好看

网友:
动手能力强,改成锂电池的耐用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有没有可能原充电不给力是不是电容虚焊了?旧铅酸还是好的?只是没有充进去电?

网友:
早些年改了两,用到这没坏。

网友:
改大功率最好给管子加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