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燃气表一个月一换电?

楼主(2024-06-22):
家里的燃气表每个月都要换一次电池,也许是我买的电池太水了,
于是乎,我买了2节6000mAh的磷酸铁锂电池串起来,给燃气表供电,
心想这下可以用半年了吧?结果呢,用了一个月,又没电了!
我可以确保这2节铁锂容量是够的。

难道是自放电太快?等我充满电放它一个月看看。

2024-6-23燃气公司来人,直接把燃气表的主板给换了,说是某些电容坏了会漏电。

网友:
万用表毫安档测下工作电流,用气和停用时的电流,不就有答案了啰。。

网友A:
我家至少5年没换电池,一直很好

网友B:
过来看这里二楼,不知道你动手能力如何,参考一下吧。
---
拆华帝-VATTI燃气灶,改供电系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至少5年没换电池,一直很好

这也太省电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来看这里二楼,不知道你动手能力如何,参考一下吧。
---
拆华帝-VATTI燃气灶,改供电系统

人家是燃气表,你教人家搞燃气灶

网友C:
一般这个表用几年是没有问题的。我家的4节南孚,已经用了3年,没有问题,估计应该还可以用不少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燃气表,你教人家搞燃气灶

那连接你看了吗,看完再回复。

网友:
我家也是四颗南孚管一两年以上。根本就不需要经常换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连接你看了吗,看完再回复。

不是写了拆华帝-VATTI燃气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来看这里二楼,不知道你动手能力如何,参考一下吧。
---
拆华帝-VATTI燃气灶,改供电系统

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个表用几年是没有问题的。我家的4节南孚,已经用了3年,没有问题,估计应该还可以用不少时间。 ...

我怀疑我家的气表有问题,耗电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写了拆华帝-VATTI燃气灶吗

他是燃气表和燃气灶一起都是搞了外部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写了拆华帝-VATTI燃气灶吗

不是让你看完再回复吗,还是不看就回复,你要还是不看,就别再回复了。

网友:
我家昨天才换的   也用了3年估计     4节5号电池

网友:
年龄大了,懒得动手了。有这玩意

网友:
总感觉燃气有关的还是少用220V

网友:
只耗电用气不走字也挺好

网友:
这个耗电不正常(是不是用的普通碳性电池1元2元的?要是缄性的),可以报燃气公司解决。一般的,气表电池用缄性的如南孚或是燃气公司电池,正常可能用到3~5不用换,俺家的用的南孚的6年了没换过电池;气灶用南孚或是超市买的,一般能用上2年以上。

网友:
貌似燃气表里面有个电磁阀,难道是电磁阀老是使用才会出现电池不耐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