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电动车 安 电压表 还是 库仑计 好?

楼主(2024-06-22):
有块48v 10AH左右 的18650电池组,电池应该有一二串衰减,一加速板就保护

想装个看实时电压监测电池用完了吗 该充电了吗    供电不过板 ,直接车上 :  充电会过板的

不考虑电池损耗   等到衰减大  再来拆电池换串
没用过库仑计   帮看看哪个好用↓▼↓

网友:
装啥搜不如装傻!

没有什么毛用!

修好是正经

网友:
库仑计安装麻烦多了,电压表吧,其实骑行久自己啥都不看都清楚

网友:
换掉整个电池才是正解

网友A:
124号都可以,要带分流器,不然电流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4号都可以,要带分流器,不然电流爆表

卖家说20A不用分流器.......

网友B:
买个电压表就行了,车子不改装,瞬间用电电流也就是锂电池标准倍率电流。我的车夏天骑车前后电池升温才3°左右。

网友C:
弄根充电线插在充电口上,线头接个电压表固定到仪表盘上,边骑边看,平时不用了可以随时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电压表就行了,车子不改装,瞬间用电电流也就是锂电池标准倍率电流。我的车夏天骑车前后电池升温才3° ...

   放电不过保护板   看电压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根充电线插在充电口上,线头接个电压表固定到仪表盘上,边骑边看,平时不用了可以随时拔掉 ...

简单粗暴

网友:
库仑计比较精确,首选库仑计。

网友:
这就象是在问宝马X7好还X1好

网友:
推荐使用库仑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