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发个刚给手机充完电拔下就散架电源

楼主(2024-06-22):
家里人刚刚充满电拔下带着充电器余温散芯架了,刚买应该不够一年,那就拍照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
板子做工还不错,现在的充电头都强制打胶?

网友:
用料不太好,要不就是以前有多次掉地上摔过的情况,灌胶这么多散热好吗?

网友A:
感觉虚标了,其他的65W原件比这个多,比这个密。把胶挖开看下有没有氮化镓芯片。

网友:
这类充电器散热问题不良还是很严重的,看业界有没有创新的解决办法吧.

网友:
感觉功率不够,实际能充到多少W

网友:
把石膏敲了再拍照咯,输出端就一颗600uF电容滤波,A+C口明显并联,简陋到可怕了。

网友:
这外壳这么黄是买来就这个颜色吗?

网友:
太热把自己脱光了

网友:
用料太差,看里面的板子这么简洁,没炸都算运气不错。

网友:
外壳很黄,感觉和椰树椰汁有一拼。

网友:
塑料壳太薄了,看用电路板料还算可以,国货当自强,只是永远在路上,成本至上。

网友:
板子做工要比壳子强

网友:
就这个壳子,恐怕扔在垃圾堆旁边都没人多看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虚标了,其他的65W原件比这个多,比这个密。把胶挖开看下有没有氮化镓芯片。
...

应该就是个普通电源,65W肯定没有,打骨折差不多了。

网友:
板子用料要比壳子好得多,65W肯定是虚标了。

网友:
没看到氮化镓的开关管!

网友:
有的虚标啊

网友:
怎么看怎么像是硬拆的,问问家里孩子有没有暴力拆过,另让孩子胆子太大了

网友:
这显然没有6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