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GW GDM-351台湾表

楼主(2024-06-22):
94年的表第一见到有自动关机功能!喇叭三根线!多个根线是干嘛的呢?
保险丝也很奇怪,R58有个FF 630mA 500V两根金属丝代替,就这个看不懂!
FF 20A 600V也是一根金属代替这个能理解!
还有一个F2 300mA 250V的保险丝可以拆下来,换成了180mA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不错,固纬的老表

网友A:
表盘设计缺陷,早晚会把铜箔给磨断

网友B:
喇叭是带反馈的吧

网友:
看起来还是很规整的啊

网友:
用铜箔和短接线代替保险。

网友C:
当年的表,有没有一种手搓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是带反馈的吧

不知道呀,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的表,有没有一种手搓的感觉

手搓的看着也顺眼

网友:
看封面,还以为表头是彩屏的呢。。。

网友:
很不错的老表,感慨下:7106的老表,有些国货做得挺好的,拨盘镀金厚实,就是V片不行了,而且比现在的VC,UT的V片要大很多,很难找到更换。

楼主(2024-09-28):
引用 网友A:
表盘设计缺陷,早晚会把铜箔给磨断

怕磨断也30年了

网友D:
还有一个F2 300mA 250V的保险丝可以拆下来,换成了180mA自恢复保险丝!

自恢复保险丝比快速熔断型保险丝响应速度要慢得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F2 300mA 250V的保险丝可以拆下来,换成了180mA自恢复保险丝!

自恢复保险丝比快速熔断型保险丝响 ...

电流档不测交流电流,问题不大,就应为它慢些所以才换的180mA的呀

网友(2025-02-26):
刚好找了台,电阻电压都没问题。唉,就是电流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