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MP3蓝牙接收板DIY到低音炮里之三

楼主(2024-06-22):
DIY个乐趣,其实我已经很久没听音乐了,考虑到13元的面板,也不贵,搞来玩玩看看,图有点多吃手机内存大家斟酌看

音箱包皮旧了点,好在箱体没受损
优点:音质干净,反应快,识别TF卡、USB盘、快,接口丰富,有记忆功能

缺点:1、暂时没发现
          2、蓝牙和第一台手机连接后,要退出蓝牙才能连接第二台手机。

下面开孔准备置入面板

巴巴适适的,大小合适。完美!~
我的音箱有个大大的音量旋钮,大大简化了操作

喇叭8Ω 3W,加了密封圈,话说为什么要在磁铁上再加个磁铁??

三诺的音箱

准备电源,谁家没几个电源啊,本来想入裸板的,但考虑到这种电源插头已经不适应现在的插排了,
所以就拿成品吧,

音频线直接焊接在原来的音频线上

大家熟知的TEA2025
应该是2只,散热片压着的是接低音的,上面那个接的左右小音箱

红色线是收音机天线,板子自己带的,我也没加长就那样一放就行,不影响收音机搜台

再看看板子吧,不带功放,一颗蓝牙音频芯片主控AB5312B,一颗7805,可以直接上5V电源

遥控板功能好多,,,

EQ音效调节:音效调节不好音箱声音效果,所以还是不建议,默认就好,
具体代码是哪一种音效,我是不知道,我只能猜

6种效果依此是
ROC流行

JR2爵士/摇滚

CLR重低音

CUE古典

AOR乡村

自然

遥控板说明,商家没有,问商家音效英文代码商家不知道,我都是到处找的

关于电源,现在想来感觉都没必要单独加那个电源,直接从功放板引出来个电源就可以

网友A:
可以升级一下里面的功放板吗?TDA2030貌似音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升级一下里面的功放板吗?TDA2030貌似音质更好?

完全可以,垃圾场找个板子换了不就行了

网友B:
led电平指示和播放音频电平没有关系,随意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电平指示和播放音频电平没有关系,随意显示的

那个是固定的,你在乎那个干嘛

网友C:
通常低音炮一拖二,你这个难道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低音炮一拖二,你这个难道不是

捡了一个低音炮没卫星箱,桌面音箱拆电路板用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完全可以,垃圾场找个板子换了不就行了

那还得再加一个大点的变压器,才能发挥2030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还得再加一个大点的变压器,才能发挥2030的性能

声音仅够了,换大变压器还得换箱子,

网友E:
我也改过,之前买过一索威M4的小家伙,原来带的没有收音机没有中文显示,换了个MP3模块,加了拉杆天线

网友F:
竟然没有烂尾哈哈

网友G:
这种蓝牙MP3解码板音质很渣啊。

网友:
diy精神不死,只是逐渐凋零

网友:
换成2030板,比2025音质好点。

网友:
三诺当年也是名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改过,之前买过一索威M4的小家伙,原来带的没有收音机没有中文显示,换了个MP3模块,加了拉杆天线  ...

丢了吧,太弱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竟然没有烂尾哈哈

技术过关了一般没啥烂尾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蓝牙MP3解码板音质很渣啊。

现场感房间都在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