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vga线可否中间剪开用电线接上,做延长?

楼主(2024-06-22):
是一体机,显示器线太短,我看了,是11根细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屏蔽。

散热太差,所以只想用屏幕,主板cpu等都拆了。

显示是1920x1080

vga线可否中间剪开用电线接上,做延长?

用同样的vga细线可以吗?

~~~~~~~~
补充:一体机显示器自带的那根线就很短,而且是从显示器上延伸的,和普通显示器不一样。普通显示器是有vga接口的

有人说换根长vga线,我有很多根vga线,要是能直接换,我还提问吗?

更新:还是20楼的 大佬厉害,我都没有想到这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我想复杂了。。。。。。。惭愧

网友:
接过,有干扰。没原来线效果好

网友:
买根长的VGA,价格很便宜

网友:
无图无真相...

---------------------

网友:
废了老鼻子劲做好,最终还不可靠,还不如买成品线

网友:
买根长VGA线不可以吗?

网友:
接得不是很长没问题,如果接得长,其中3根三基色线必须用屏蔽线。

网友A:
不知道VGA有没有插接头把两条插接在一起作延长线的。

网友:
首选成品线,

如果剪断加线  建议用屏蔽网线

网友:
看长度,而且效果不好

网友:
买成品吧!用网线做过,不好用了

网友:
可以接。接好了也能用,就是比较费劲儿

网友:
屏蔽很重要。

网友:
从原理上讲,没问题,但里面的芯线有些是单独屏蔽的,有必要按原来的屏蔽做,费工夫,还不如买一根长的。

网友:
还是买根成品线吧。
VGA线FHD基本到极限了,差一点的线都容易出问题,就别说自己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VGA有没有插接头把两条插接在一起作延长线的。

淘宝上就有VGA对接头卖,而且还不贵。

网友:
楼主你需要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