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 电动自行车的智能插座同时给两辆车充电

楼主(2024-06-22):
电动自行车的智能插座能不能加一个插排给二个三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呢?

网友:
长啥样的???

------------------------

网友A:
2-3辆没问题。

我们这边的价格,
100瓦0.1元/分钟
200瓦0.2元/分钟
300瓦0.25元/分钟
依次上涨,直到600w,就不给充了。

网友:
有的会有功限,先咨询下吧

网友:
智能插座以我的经验来看,有一个规则是充到了一定的电量它就自动给停了,所以充1辆车还是2~3辆车,充的总电量不会多

网友:
你想到的,人家已经走到前面了

网友:
有功率限制的

网友B:
我就是同时给两个电动车充电(48V12AH+48V20AH).
可以正常充满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同时给两个电动车充电(48V12AH+48V20AH).
可以正常充满断电

你这里只计时吧

网友B:
充满自动断电款,不是计时的

网友:
不计时间还可以啊

网友:
会计算功率的,你能想到的他们早就想到了

网友:
愁人,早在设计师考量中

网友:
你仔细看看收费规则,300w以下一个价,300-500瓦一个价,500-800瓦一个价800-1200一个价,1200-1700一个价,1700以上最大功率10A电流一个价

网友:
还有不一样的,下面图片上是铁塔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满自动断电款,不是计时的

都是功率和时间相结合

网友:
限制功率的,我有用两个充电器充48v的两台车

网友:
一台失火两台都跑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辆没问题。

我们这边的价格,

你们那里运营商真良心,我们这里价格如下
0-200W    0.2元/小时
201-400W    0.4元/小时
401-600W    0.62元/小时
601-1000W    0.8元/小时
1001-1500W    1元/小时
1501以上    1.2元/小时
72V20ah电池充电功率240W     0.4元/小时,
48V12ah电池充电功率100W     0.2元/小时,

大家出出主意,怎么充电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