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输入口是什么接口?

楼主(2024-06-22):
为何要有这么多针呢?
边上的5个针是否都是GND?
这种电源接口是否可以转成DC口呢?应该买哪种转接头?

网友A:
这个要看里面的电路是单组电压还是多组电压,要是多组就不那么好办了

网友:
首先你得买回去,然后买个万用表打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里面的电路是单组电压还是多组电压,要是多组就不那么好办了

这个是车载录像机,需要多组电压么?

网友:
这种是航空插头,需要注意规格尺寸,有GX12,GX16等一系列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