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能把蚊子苍蝇炸个稀碎的电蚊拍不是好电蚊拍:电蚊拍大威力低成本改造

楼主(2024-06-22):
这把电蚊拍买了快5年了,现在天气热了,为了防止蚊虫搞事情,前些天拿出来试用了一下。试用的的时候发现火力似乎不太行啊,跟之前比起来感觉似乎威力变小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改造并增强威力,我们一定要在打蚊虫的时候搞成一击毙命,炸得粉碎才行

电蚊拍是鼎能的,型号TM567,这些年用着一直很好,没掉过链子

充电口是Micro USB的,买电蚊拍的时候,Type-C还不是很流行,帖子后面还有改Type-C充电的过程

这边是核按钮和档位开关

电蚊拍标称输出电压是3000V(没虚标)

当时买这个电蚊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用18650锂电池的,而且电池可更换,这点非常好,如果电池没电了直接换一只就能无限续航,好评

电蚊拍实现充电功能的小板

充电IC表面无字,应该是4057系列的,最大500mA的充电电流,虽然小了点,但也比小铅酸那种阻容充电电路或者二极管降压充电电路来得可靠

电蚊拍主板用的也是经典的方案,三极管和变压器振荡升压,然后二极管和高压瓷片电容倍压整流,然后网面输出高压,蚊虫进入网面则直接被高压击毙

原厂的CBB电容是153J(15nF)的,耐压2000V,这个有点小了,需要换成大一些的,对于强力击毙蚊虫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为了测量电蚊拍的电压,特意整了一个高压的数字表头,最高支持到3800V。到手测试了一下精度,直流电压源用的是优利德的UT501A兆欧表,UT501A最高可以输出1000V+的电压。至于为啥不用分压电阻的方法测量电压,主要一大串电阻串在一起,又啰嗦又丑,而且自己手里也没有那么多几十MΩ的电阻

UT501A输出107V,表头显示也是107V

UT501A输出268V,表头显示267V

UT501A输出530V,表头显示也是530V

UT501A输出1057V,表头显示1056V。这个3800V的高压表头精度相当可以,价格也不贵,才十几块钱,买之前对它的也没抱太大的期望,实测之后精度有点超出预期了,不错

测量电蚊拍倍压的第一级电压,829V

再测量网面的电压,我这个电蚊拍是4倍压的,电压是3351V

下面开始改造电蚊拍,首先把CBB电容换成223J(22nF)耐压3000V的,容量增大可以增加威力,耐压增高可以让CBB更耐久一些。需要说明的是这个CBB电容是个消耗品,用过几年之后它可能就会衰减或者坏掉,只要换个新的就好了。这个223J 3KV的CBB我买的只要0.8元一个(买了多个,含运费后的平均价格),很便宜

测试一下新CBB的容量,没问题

因为CBB是蹲在高压区的,为了防止意外短路或者击穿,这里给引脚套上了热缩管,做好绝缘以防万一

因为电蚊拍内部空间有限,CBB是躺在整流倍压的二极管和电容上面的,所以这里给CBB朝下这面贴了一层电工胶带,保证绝缘良好

单纯增加CBB容量可以增加电蚊拍的威力,如果在输入电压上再做点文章,电蚊拍的威力会更大。电蚊拍用的电池一般就是小铅酸电池和锂电池,它们充满电的最高电压也就4V~4.2V,如果将电蚊拍的输入电压提高到5V,那么振荡升压电路次级输出的电压就会变高,再经过整流倍压之后,网面输出的电压就更高威力更大了,打蚊虫的时候就会更容易把它们炸个稀碎
输入电压也不是越高越好,如果输入电压上升到6V,那么倍压和网面那里的电压会非常高,当按下按钮的时候,整流倍压电路那里的空气就直接被击穿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所以输入电压改成5V基本上就可以了。
因为电蚊拍内部空间比较狭小,所以在淘宝上找到了这款体积非常小的5V升压模块,价格也不贵,到手单价是平均1块钱一个,它的具体参数如下

和一元硬币比较一下大小,板子这面只有一颗电感和一颗肖特基二极管

板子这面就是一颗微盟的ME2108升压IC和两颗并联的MLCC电容

微盟ME2108的规格书摘要,2108有三个版本,一个是输出2.7V的,一个是3.3V的,还有一个是输出5V的

下面实测一下2108升压模块的带载能力

输入3V的时候,2108模块输出5V,输出电流>400mA,如果不介意输出电压有点下降的话,电流到500mA也是没问题的

输入电压4V

2108升压模块输出5V,输出电流>680mA。一般的电蚊拍工作时消耗的电流在300mA~400mA居多,微盟这个2108升压模块提供的电流足够电蚊拍使用了

2108升压模块的静态电流90几个uA,不算很小,也不算很大,如果介意的话,电蚊拍不用的时候把档位开关拨到OFF就行了,直接切断电池输出,升压板也就不工作了

把2108升压板焊接到电路中

因为电蚊拍里到处是高压,所以给2108升压板套上一层热缩管,做好绝缘,安全第一

输入电压经过升压板升压到5V之后,电蚊拍倍压的第一级电压增加到了948V

此时网面的电压上升到了3763V,比原厂的3351V增加了412V,就问蚊虫怕不怕?

原厂的充电接口是Micro USB的,一定要改成Type-C的才算与时俱进,C口打算放在左边这个外壳的尾部,右边外壳被我钻孔加了个挂绳,没法放C口了

之前买的9.9包邮72个的C口充电小板,拿来改C口充电再合适不过了

开孔还是用K头烙铁+超长C口母座

烙铁温度240℃,匀速推进,很快就穿了

近乎完美的开孔

先用AB胶固定C口,再用硬邦邦的海绵涂上胶水,在后面顶住C口小板,这样就很牢靠了

原厂的孔也不过如此吧

AC线充电正常

CC线充电正常

试一下网面的杀伤力,一路火花带闪电,啪啪声非常响亮有力

上传一段改造后的视频,因为拍摄的手机咪头不给力,录制的声音发闷,实际的声音是剧烈的啪啪声,而且手机摄像头对闪光的处理有些过度了,实际的画面上是各种耀眼的闪光

威力增强版的电蚊拍这就改好了,总共花费的元件成本不到两块钱。一把不能把蚊子苍蝇炸个稀碎的电蚊拍不是好电蚊拍,把害人的蚊虫炸个稀碎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EOF

网友A:
都5年了 离强制报废还有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5年了 离强制报废还有多久

数码之家里没有强制报废的概念,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至少9年甚至更长

网友B:
有通过实战检验效果吗?

网友C:
哈哈哈,开始流行拍视频了吗?拿弄村去火光冲天

网友D:
终于又能愉快地大力啪啪啪了???

-----------------------

网友E:
昨天修了两个,明天发帖,今天先欣赏8哥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通过实战检验效果吗?

家里门窗都有纱窗,蚊子苍蝇很少能飞进来,猪猪要是着急看实测图,就先借猪爪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开始流行拍视频了吗?拿弄村去火光冲天

帖子有图有视频,看起来才过瘾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又能愉快地大力啪啪啪了???



粉碎性的啪啪啪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修了两个,明天发帖,今天先欣赏8哥的贴子。

欢迎一起搞事情,坐等拜读坛友的大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家里门窗都有纱窗,蚊子苍蝇很少能飞进来,猪猪要是着急看实测图,就先借猪爪来测试一下 ...

绿猪以前最爱抓网址,现在好像少了,可能改抓猪脚了

网友F:
楼主誓要把蚊子苍蝇电得灰飞烟灭,厉害。
谢谢分享,我那个好久拆开看看。

网友:
提高电压,加大电流,直接将蚊子粉碎它、、、、鸟。

网友:
好手艺  啪啪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猪以前最爱抓网址,现在好像少了,可能改抓猪脚了

猪猪抓链接是很有一套的,哈哈

网友G:
又可以依葫芦画瓢了

网友:
一点活路也不给蚊子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誓要把蚊子苍蝇电得灰飞烟灭,厉害。
谢谢分享,我那个好久拆开看看。 ...

必须把它们干个稀碎,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可以依葫芦画瓢了

欢迎一起搞事情,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