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欧姆龙的体脂称HBF-205

楼主(2024-06-22):
前两年废品站十块钱收的,结果一直没用,电池漏液加上数码屏幕缺线,拆开看看吧,电池漏液好办直接擦干净然后砂纸打磨就行了,缺线肯定是屏幕排线接触不良,结果这种胶粘的排线不好办,用402胶水把排线粘坏了,懒得飞线了,太费事,因为我又从废品站花5块淘了一个,哈哈哈,测量结果也挺多还能连APP。那个就又扔废品站了。
有一说一,欧姆龙的做工确实不错,比我那三十块钱玻璃体重秤好多了。下面开始放图。

网友A:
消消毒,小心脚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优秀!

如果飞线百分百能修好,因为我试着把线压紧,闲时间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消毒,小心脚气

回来都会消毒的,家里酒精之前囤了好多。

网友C:
就是称重,怎么知道体脂呢?还是要自己算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称重,怎么知道体脂呢?还是要自己算吧?

测两脚之间的电阻再根据体重来估算的。基本原理是脂肪不导电,其他的组织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两脚之间的电阻再根据体重来估算的。基本原理是脂肪不导电,其他的组织导电。 ...

脚上角质层厚,是不是影响测量结果?出汗跟干脚,结果是不是也不一样?

网友:
做工真不错,好多体脂秤是假的

网友:
传感器对准确性影响很大

网友:
体脂秤做工不错

网友E:
你那废品站可以啊 我这废品站是真废品

网友F:
可以改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废品站可以啊 我这废品站是真废品

我一般跑好几个废品站,十回中八回也都是空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改锂电池

可以是可以,就是懒得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