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组装迷你LP黑胶唱片放大器

楼主(2024-06-22):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网上购得一台建伍KENWOOD KD-47F黑胶电唱机,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番骚作,让我重拾了往日的黑胶,要想听到洪亮、美妙的音乐,首先要有一台唱头放大器把唱头拾取的微弱信号放大以便有足够的电压推动后级功放带动扬声器发出悦耳、动听的音乐!由于本人编辑懒,直接采取用现成改造的方案。在宝上搜黑胶放大器,选了一款最便宜的裸价4.8元连邮费3元一共7.8元的贴片版放大器,后来觉得贴片改造、焊接不方便,又另外花了裸价30.08元连邮费5元一共35.08元巨资下单买了直插版的放大器,这是后话。贴片版到手首先把供电部分的四个滤波电解电容换成高大、粗壮的日系电容,试了一下感觉声音比较小,参考网上的电路图,把反馈电阻由原来的7.8K加大到100K,声音是比原来大了不少,但是跟AV功放自带的收音电平比还是差了那么一丢丢,不想再改了,因为采用贴片元件,空间狭窄,电烙铁不好下手,很容易烫到周围其他元器件。还好很早以前买了一把goot内热电烙铁,烙铁头比较细长,勉强可以不烫到周围的元器件,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又重新下了直插版放大器的缘故!机箱采用手头上的一个很古老的电源外壳改造的,改造完成装机测试,虽然机箱里面有点狭窄,但是并不影响唱头放大器发挥它的作用,从此开启了LP黑胶唱片的发骚体验!

网上买的二手建伍KENWOOD KD-47F黑胶电唱机和雅马哈RX-V340AV功放

贴片版滤波电解电容

自己加了四个威马高频滤波电容

高大、粗壮的日系滤波电解电容

贴片版放大器,周围空间狭窄,电烙铁很难下手!

改造完成,开始装机,机箱内部也是比较紧凑、狭窄,但是并不影响唱头放大器发挥它的作用

改造前的机箱面板

改造好的放大器面板

在灯光下通电试机

关灯的效果

网上花巨资买的直插版放大器

网友:
楼主看来比我大点。
玩唱片,那种号角喇叭式的电唱机,只在电影电视里见过。

网友A:
放大倍数越大,频带越窄,失真越大,噪声越大。
这电源有年代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越大,频带越窄,失真越大,噪声越大。
这电源有年代感。

照这么说,多级放大也解决不了频带和放大倍数的矛盾了?

网友B:
电源咋一看以为写的电玩

网友C:
看壳子上的简化字,壳子的岁数不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这么说,多级放大也解决不了频带和放大倍数的矛盾了?

前面说的是针对一个负反馈回路,就是通过调节反馈电阻来改变放大倍数的场合。
多级放大理论上也存在频带和放大倍数的矛盾,需要兼顾。
实际频带也不需要太宽,我现在频率8000Hz以上的信号基本听不到。
我不是发烧友。

网友:
动手能力强大。

网友:
小时候我哥有很多红的蓝的黑的唱片,有颜色的都被我剪开来贴到手电筒上玩了

网友:
唱片才是高保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咋一看以为写的电玩

好像是五、六十年代的异体字吧,后来“除四旧”应该是作废了,采用现在的新体“源”。里面的“线”也是繁体字,不过有几个字已经是采用了简体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壳子上的简化字,壳子的岁数不小了。

估计是五、六十年代的产物,大概也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

网友:
还是黑胶好,不忘初心,加油

网友D:
先解决转速和爆豆声吧,动态范围也就55db的货,听歌要紧跟硬件发展,机械盘都不用了,现在用的甚至都是nvme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五、六十年代的异体字吧,后来“除四旧”应该是作废了,采用现在的新体“源”。里面的“线”也是繁 ...

这是二简字吧

网友:
NE5532做的放大器

网友:
电源壳子很古董

网友:
修旧如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解决转速和爆豆声吧,动态范围也就55db的货,听歌要紧跟硬件发展,机械盘都不用了,现在用的甚至都是nvme ...

现在硬盘里的音乐都很少去听了,更不用说黑胶唱片了!只是一直没有玩过黑胶电唱机,鬼使神差的看到网上有人出售二手黑胶电唱机,就抱着玩一下的心态买回来听听传说中的黑胶唱片的声音是如何吸引广大骚友为之痴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