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同轴线该如何寻线,试过网络寻线仪,好像只能寻网线寻不了同轴线啊

楼主(2024-06-22):
给网线寻线的效果不错,
但是给同轴线寻线,完全是杂音,寻不了线,怎么回事?
各位是如何给同轴线寻线的?

网友A:
一般网线是缠绕的,无屏蔽层,两根线相当于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网线是缠绕的,无屏蔽层,两根线相当于天线了

两根线相当于天线了,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连火线呗(切断前后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火线呗(切断前后连接)

连220v太危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220v太危险

些,现在供电局电工很多都带电工作,按你的说法(几千上万伏)早死俅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些,现在供电局电工很多都带电工作,按你的说法(几千上万伏)早死俅ζ ...

直接把火线接到同轴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些,现在供电局电工很多都带电工作,按你的说法(几千上万伏)早死俅ζ ...

你试过给同轴线寻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给同轴线寻线么?

跑根明线得了

楼主:
有很多根同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很多根同轴线

该换就换,有线电视或模拟监控该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