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五菱老头乐自己换刹车片

楼主(2024-06-22):
我平时开一台五菱NANO双座老头乐(又称剁椒鱼头)上下班,就是下边这车

到期去到4S保养,说我前后杀车皮都不行了,得换。我心想最近比较无聊,听说换刹车皮还是比较简单的,
于是决定自己动手,网购了刹车片,又去五金店花15买了个扳手(这车不配工具),去另一台车上取了千
金顶就开干了, 先拆下轮子,然后打方向,把刹车包转到合适动手位置

然后打开前盖,把刹车油壶打开,用毛巾包和纸巾包好,一会压刹车泵活塞时,油可能会冒出来。这个油有腐蚀性,不能流出来,所以要包好,防止油流到车内。

然后拧开箭头位置的锣丝

然后向上掀开

接下来是最难的,把圆形刹车活塞顶回去,网上有说要在掀开之前用锣丝刀顶,我用的是下图的方法,感觉会比较好。先用一个小扳手(或一条硬木条)横在活塞上(如图黄色),然后用一个撬杆(可以是粗的螺丝刀)穿过刹车泵包的孔,向箭头方向压,经过大力出奇迹之后,活塞基本回去了。这时才能装新的刹车片。

如下图,撬下旧的刹车片,原样装上新的,还原杀车泵,装上轮子。
然后另一轮如法泡制,就OK了。

最后,最重要的!动车之前,要先用力多踩几次刹车,直到刹车踩下去不是空的,才能用车!

网友:
必须踩几下才可以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A:
实心刹车盘,差评,五菱在成本节约上很有一套。

网友A:
新能源汽车,让长安奔奔,奇瑞QQ这种车型起死回生,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倒退?我的建议就是油改电的车型一律别买,这种老旧车型改的,毫无驾驶体验可言。安全性上也大打折扣。

网友:
这车开了几年,跑了多少公里,刹车片就要换了?

楼主:
4.7万公里了,这车的刹车片比较小,磨起来就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能源汽车,让长安奔奔,奇瑞QQ这种车型起死回生,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倒退?我的建议就是油改电的车型一律别 ...

虽然咱这是老头乐,可不是油改车。一开始就是电动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心刹车盘,差评,五菱在成本节约上很有一套。

就因为成本控制得好,才有这么便宜的车,才有这么多人不用风吹雨淋。

网友:
老头乐啥价?

网友B:
我的车10年13万公里了都没换刹车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心刹车盘,差评,五菱在成本节约上很有一套。

这么个小车,实心盘足够了,通风盘意义不大,而且通风盘的最佳工作速度这车可能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10年13万公里了都没换刹车片

你这怎么开的啊,不踩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怎么开的啊,不踩刹车??

新能源都是能量回收,我都基本停车才用到刹车

网友C:
不错,以后换电池也能自己换的话就好了
哪节不行换哪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以后换电池也能自己换的话就好了
哪节不行换哪节

电池不可能单换了,它密封的,要防水。以后只能说出固态且便宜的话,整体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10年13万公里了都没换刹车片

1、虽然不知道你是啥车,但你的刹车片可能质量比较好,比较耐磨。
2、驾驶习惯好,刹车片磨损小。

网友:
如果这车没有回收,那么刹车片确实会用得比较快一点。

网友:
这电车好小巧,一个车位可停2辆,省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