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根线差点毁了一部手机!拆个20w快充充电器

楼主(2024-06-22):
一根线差点毁了一部手机,最近在某网上,3快钱包邮的一根CC 充电线,差点毁了一部手机,还毁了一个20W快充。

货到手,插SONY 手机上充电,手机显示USB 错误。日了鬼咯,还以为这货挑数据线,

起初以为是数据线问题,后来发现抽插的时候不是那么丝滑。结果一段时间发现是插头有问题,现在手机偶尔会出现显示USB 错误。充电器是彻底废了

拆呗

不懂电路,文科生,只能看懂这里,如果直接引正负极出来,是不是这样链接
有没有老电工指导一下
实在不行就丢垃圾通算了啊

罪魁祸首来了

网友A:
到底是线的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线的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的表述有点含糊,感觉因该是头

网友B:
还是别折腾了,电容标成电阻了

网友C:
楼主
文科没毕业
理科没入门

网友:
看这怎么会烧脚,重新焊线出来接个插头, 那你标注的是电容不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文科没毕业
理科没入门

编辑错了 R是电阻 ,c 是电容  黄的是电容,黑的是电阻

网友:
文科没毕业
理科没入门

网友:
还是换个充电头吧,这个不安全

网友D:
这是垃圾线烧了充电头?

网友:
估计是充电头和线都有问题,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是从来不使用不是手机原装的充电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垃圾线烧了充电头?

那大概率的讲,这充电头也好不到哪去,毕竟好的电源要满足过流、过压、欠压、短路之类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别折腾了,电容标成电阻了

你说得对,旁边的字母标着C,一般来说是电容!

网友:
哈哈哈,楼主还想直接接正负极么?有一个词叫 握手,握手不成功是没法充电的噢。

网友:
头原先是好的,买了充电线,数据线是咋回事?

网友:
所以网上很多垃圾东西,要当心

网友:
我也遇到过廉价数据线内部漏电,接4口电源烧限流芯片,剩2口输出能用,充电宝接口烧变形,剥开线是接口焊接短路。

楼主:
听人劝吃饱饭
已经丢垃圾桶了

网友:
一根线差点毁了一部手机,
是指CC 充电线,还是以为是数据线问题

结果一段时间发现是插头有问题。
是指20W快充的插头有问题吗?还是口被捅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