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做标题党了:管道里一个90度弯头,压力降低50%?

楼主(2024-06-22):
这种门型缓冲,我略知其作用:一,减压。二,提供管道热胀冷缩的空间。三,降低水锤效应。

但是如题所述,那比如自来水,中间肯定很多直角弯头的啊?

当然,我理解这个压力降低50%是指流动时的压力。如果没人用水,那么静压是不变的。静态水压取决于你和最大压力处的高程差,小小弯头可以忽略(此处用水塔高程来等效于增压泵之类的,以求简化思考)。

那如果有人用水,水流动起来,靠后面的龙头岂非没法用了?

【修正】

不好意思,我理解有误。一,门型弯没有减压作用。二,自来水弯头减压不是50%,而是“0.5个水压”,我不知道是多少?求科普。

网友A:
旁边的河里可以钓鱼吗?

网友B:
0.5个水压,应该是0.5兆帕吧

网友:
是“0.5个压”吧
这是工程上的土话,指0.5个大气压,大约0.05MPa

网友:
跨越管道设置这个主要是抵消热胀冷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5个水压,应该是0.5兆帕吧

0.5bar吧,0.05MPa...

----------------------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减低一点流动时的冲击压力,静压减不了,我猜的哈。

网友:
有损失肯定的,50%肯定没那么夸张

网友:
这种设置一无所知,提高工程报价?

网友:
屋子里那点问题不大的,尽量热水器之前减少弯头就是了。。。有条件热水器前可以用六分管,后面热水管用4分。。。
压力低,弯头很多个才会降低50%这么多。

自来水压力常见值为0.4Mpa。大流量放水可能会降到0.35。他想表达的应该是再加弯头,可能水压会降到0.3...
一般这种都能接受的。。。

图片里严格意义是圆弧的,在这种大直径管情况应比小管径该影响更小。这个是我猜的,要找流体专家看看。。。

网友:
买两个个压力表测下,还有那种波纹管也能减小出水

网友C:
液体压力处处相等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但是没发现学到了啥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体压力处处相等

那是静态。而且指同一个地方。流动起来,就完全不是这么简单

网友:
看来想学点奇怪的知识也没学到,那就冒昧的问楼主一句:这河里面能钓鱼不

网友:
这个是应对管道热胀冷缩的

网友:
就像洗手台盆,为了防止下水道回味,我拉长下水管做了一个存水弯,这水下去就很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的河里可以钓鱼吗?

俺也想问,不知道这水里的资源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