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服务器电源一般采用12V,而不是24V?

楼主(2024-06-22):
看论坛有人买服务器电源,好像大部分都是12V,为什么不用24V?功率更大啊
而我们常用的笔记本电源一般在在20V附近?

网友A:
规定是你想改就改的?你可以生产24v电源,但你得同时造24v的主板。

笔记本也有不少是12v的。但是不是主流。。

网友:
笔记本是为了屏幕需要才设计了19V,实际上主板上的大部分设备芯片是5V、3.3V、1.5V、1.2V,这些都是从19V降压来的,经常看笔记本维修厮修到降压mos管击穿短路造成CPU、显卡核心什么烧坏,台式机的电源提前降压好了这些电压单独输出,也就机械硬盘及散热风扇需要12V,服务器就不清楚了,没接触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规定是你想改就改的?你可以生产24v电源,但你得同时造24v的主板。

笔记本也有不少是12v的。但是不是主流 ...

你要知道某些脑残的目的不是真的想知道"为什么"...

----------------------

网友C:
电压高了,成本也会更高。需要变换电压的地方就更多了,而且对元器件的耐压要求也更高,整个体积会变大。整体是不划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要知道某些脑残的目的不是真的想知道"为什么"...



你要知道某些脑残回答得目的也不是真的想让他知道为什么

网友:
电压转换有损失,当然要选最高功率的电压来转

网友E:
为什么是12V:因为那时候电脑功率很小。12V常用来给硬盘光驱还有风扇的电机供电的。现在12V只是延续传统,毕竟所有降压控制芯片,MOSFET全都是12V降压的是销售量最大的,性价比最高了。目前1U电源能做到1800W了,这个已经是220V插头极限了(低电压180V 10A)。输出接口150A电流也能承受得住,服务器这点电线钱完全不在话下。

为什么是19V,因为要获得稳定的12V,那么就要使用14.4V镍氢电池,充满电就是18V。加上控制电路,那就要用19V才能正常充电。。。

24V为什么不用,24V好尴尬的。。。一步到位48V直接隔离降压模块一步到0.5V。24V不加隔离危险,加隔离变压器,成本又高。。。
应该看着那些修笔记本的,20V笔记本烧芯片,还是不少的。12V马马虎虎吧。。。服务器上用着啥事没有,只不过1800W 1U应该是到顶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因为服务器供电一般都是12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了,成本也会更高。需要变换电压的地方就更多了,而且对元器件的耐压要求也更高,整个体积会变大。整 ...

昨天去破烂场转,5块钱收了一个联通营业厅淘汰的双头高拍仪(比较蛋疼的是人像摄像头150万像素,高拍的只有50万),和一块从超市电子称上拆的24V、15V、9V、5V四路电压的电源(带载能力没测,15V有日常用不上,下一步计划找找对应的电阻给改到12V),所以,就像3楼所说,按台式机的方式如果在电源部分就把电压处理好也不是不行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看完还是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天去破烂场转,5块钱收了一个联通营业厅淘汰的双头高拍仪(比较蛋疼的是人像摄像头150万像素,高拍的只 ...

这个还真不行,每个电脑主板要求的每路电压和电流都不一样啊,怎么可能从电源端去处理。那样的话,电源就不能够互换了,那就需要很多类别的电源了,不现实。你要相信,开发和设计电脑电源的人,都比俺们聪明的,你能想到的事情,他们早就想到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是12V:因为那时候电脑功率很小。12V常用来给硬盘光驱还有风扇的电机供电的。现在12V只是延续传统, ...

说的很专业,但我们在工控领域,一般用24V比较多,尤其是那些铁壳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知道某些脑残回答得目的也不是真的想让他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得太多了,啪!!!

------------------------

网友:
这就是市场行为,最终一定是综合成本最低的胜出,而不是有个诸葛亮在几十年前就给你规划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很专业,但我们在工控领域,一般用24V比较多,尤其是那些铁壳开关电源 ...

我理解主要是控制执行器多,输入输出线长。。。
电源当年都是ACAC的,180V时候,240V 24V就只剩18V

考虑容错和执行器导线,24V合适的。。。
毕竟12V都是在机箱里面用。

网友G:
CPOH\和内存供电电压都低。12v已经很高了。其实更低一点会更合理

网友:
弄那么高干嘛,电人吗?服务器那么多芯片,你弄那么高还要花功夫降压,要不然风扇12v的,估计还要再低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OH\和内存供电电压都低。12v已经很高了。其实更低一点会更合理

其实不合理的,你得算功耗,不要看电压,电流啊,电流高了布线啥的成本都高了,其实如果不是转换效率的问题的话电压再高点更好

网友:
大部分芯片供电都是5v以下,电压高了,也是降压转换。可能12v降压转换效率高吧